求助 國際牌 微波爐 NN-ST557

楼主(2014-08-08):
國際牌 微波爐 NN-ST557   目前狀態是按啟動  不能啟動 不知為什麼

量測開關門的微動開關正常無損壞><  可以拜托各位大大指點嗎謝謝

有時故障碼

网友:
末尾的图代码似乎是“Child”,那么它是不是指避免孩子玩闹的“童锁”呢?象一些电视机上有,为孩子的安全考虑。解锁后就能正常使用的。
++++++++++++++++++++++++++++++++++++++++++
刚刚在网络上帮您查询了一下,有的微波炉的确有这功能,引述一段“解锁”的话:“同时按10分及10秒,听到“嘀”一声表示解锁。”楼大试试吧!祝好运!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但是目前這故障碼衝新開電就可以消除
問題是充新插電後 按啟動還是沒有反應

這可以改成簡單的啟動嗎

网友:
不知其它按键按动时有没反应?薄膜按键很容易坏,特别象启动键(因为常按)。楼大检查一下它们的接触性能看看。

楼主:
一開始也是懷疑是薄膜壞掉 但是亂按後按到child˙故障出現
在按啟動會有聲音  所以排除是薄膜損壞

网友:
你這台是變頻式
面板控制板上的繼電器不動作,就不會.......啟動(箱燈亮、轉盤轉動、IGBT供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也是懷疑是薄膜壞掉 但是亂按後按到child˙故障出現
在按啟動會有聲音  所以排除是薄膜損壞   ...

翻查說明書!!  應該有解除設定的方式!!

楼主:
謝謝各位指導

但目前好像不適兒童鎖的問題,因為打電源重開故障就消失

目前是在正常狀態下按起動不能

不知道可以改成傳統啟動方式

小弟有量測按鈕 用三用電表  是沒問題的

按鍵面板的控制板

側面

楼主:
有按照三太子的話短路繼電器接點

箱燈亮、轉盤轉動 風扇也會動

但有放一杯水在那 感覺不會燙

网友:
不發熱是磁控管掛了嗎?

楼主:
拜託大大指點

磁控管壞了會造成 不啟動嗎????

小弟啟動大約20秒

短路那繼電器 對嗎???   我亂搞的

楼主:
完了完了~~  沒人要離我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防護措施為何,短路繼電器假如有微波產生的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了完了~~  沒人要離我了

大哥,
你不按"回覆",哪個神明會來救駕說~
拜廟! 不添香油會不靈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不按"回覆",哪個神明會來救駕說~
拜廟! 不添香油會不靈喔~

是~  有請三泰子顯靈 指示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防護措施為何,短路繼電器假如有微波產生的話。

大大  小弟也不知道短路繼電器到底是不是強制啟動

是自己亂搞的~   有請指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不按"回覆",哪個神明會來救駕說~
拜廟! 不添香油會不靈喔~

哈哈...真是神回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小弟也不知道短路繼電器到底是不是強制啟動

是自己亂搞的~   有請指點一下 ...

變頻微波爐,我都直接送回原廠修。

网友C:
不熟悉电路的就检查一下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但对高压部份检查时切记要预先放电!!!
给您一份松下变频微波炉的维修资料,自己参考一下。记得自己维修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熟悉电路的就检查一下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但对高压部份检查时切记要预先放电!!!
给您一份松下变频 ...

感謝大大  好東西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