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電腦常常會自動關機

楼主(2014-08-08):
這陣子用電腦時發現 一直會關機  有時開不了

後來爬文後 可能是POWER 供電不足 才會這樣

換新的以後 還是一樣會關機 只是情況好一點  可以開機了

但源頭還是沒解決...只要開程式 或者 遊戲 就....立馬關機

不過 現在調成省電模式後 是可以正常使用(((看網頁~FB LINE...等等

但是遊戲一開還是關機....

在某天關機後想把電腦拿出來 拆開研究時 發現主機板特別燙(((手摸會被燙到...  CPU那附近

等涼了以後 安裝了監測溫度的  發現 平常是47~50度  如果開遊戲後 直飆 8X度 就關機了

可以請問大家  這算是CPU的問題嗎??  怎麼解決才好呢??

配備:
主機板 : GA-990FXA-D3  ( 2年整)
CPU : AMD FX(tm)- 6100Six -Core Processor (2年整)
POWER : 海韻 650W 80+ 金牌 (剛換)

网友:
檢查一下CPU散熱器的導熱膏是不是乾了(重抹)~
然後看看CPU散熱器灰塵是否該清理了,風扇轉速
有無異常~

目視主機板上頭電容器有無異狀..

网友:
照些照片來看會比較好了解~
如風扇沒壞,有可能是夏天到了,你電腦的室溫又不低,然後又是原廠風扇~

网友:
2個方向
1~處理散熱問題(CPU,GPU)
2~顯示卡可能故障了~(散熱問題)或是顯示卡驅動重新安裝看看

网友:
看样子像是CPU过热。断电保护了,重点还是看看散热器有没有装偏。硅脂有没有干涸。

网友:
AMD FX-6100
一樣熱度熱度
90C斷電保護......
散熱膏"固化"或是乾了,
要清乾進,然後重上新的"散熱膏"
就醬子......

网友:
簡單~~若重抹散熱膏還沒用的話,把整組含cpu送技嘉檢測,硬說板子有問題,給他們去測~~

网友:
你散熱器上的灰塵有沒清除阿!!   沒清除,散熱不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

网友:
我注意到你沒有外接顯卡, 除了上述大家的意見都是正確的方向外, 不知道你是玩什麼遊戲, 可以考慮買一張外顯來用

网友:
問個笨問題,你CPU風扇轉速正確嗎?

网友:
那A樓主丟了一個問題上來之後就不見了

网友:
CPU散熱不良+1

這就是為什麼夏天會有所謂的換機潮→【潮濕+熱+灰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