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196HQL 若設定在1024x768 更新頻率60 就會黑屏

楼主(2014-08-08):
問題:Acer P196HQL 若設定在1024x768 更新頻率60 就會黑屏
已經更換過電容問題一樣,請問該如何查修(懷疑是否問題落在驅動板)。

楼主:
附上電源板正面  已換電容

楼主:
驅動板  已換電容

网友:
依照我的經驗 這不是硬體方面問題 建議更新顯示卡驅動

网友:
換一台電腦測試也一樣嗎?

楼主:
嗯 換PC NB 都一樣

网友:
那有上EDID  24c02 ic 程式資料亂了嗎,在VGA輸入端檢查一下

楼主:
hone_win  是指24C16WP 這EEPROM要重燒嗎?
如果是,我也沒工具可燒

楼主:
請問這個問題是否可以透由 RT809F 燒錄器直接重燒ㄋ

网友:
如果...
在OSD裡面設定項中選擇"全部設定重置"呢?
只是建議...才疏學淺......如有不是...請指正

网友:
因該是AD板問題沒錯,我曾遇過相同狀況(但跟你不同型號)

1.你若有零件可以先換24C16試試 (不須燒資料),但是記的換完後若可正常顯示後,在於OSD選全部回覆預設值

2.若還是不行,那就沒法度~要不換AD板,要不1024x768 60MHz不要使用

楼主:
ultraman 非常感謝您的說明

楼主:
花栗鼠 我有試過再OSD載入預設值問題一樣,也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換了一顆代用料 CAT24WC16J-TE13 確定已排除 1024x768 @ 60Hz黑屏的問題 但卻有另一個問題產生,螢幕顏色不太對有些偏綠
我目前已經找不到原始的24C16WP料件,同時我也懷疑是否能將24C16WP重新寫入資料進而修復。

网友:
檢查一下影像訊號線D-SUB或是DVI用品質好一點的,曾經用過拍賣上的線材長度8米頂多開到1440x900還會有雜訊,

後來換了一條高品質的解析度能開到最大1680x1050而且影像清晰完全沒有雜訊,所以無法開高解析度線材也是關鍵之一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一顆代用料 CAT24WC16J-TE13 確定已排除 1024x768 @ 60Hz黑屏的問題 但卻有另一個問題產生,螢幕顏色不 ...

記的換完後若可正常顯示後,在於OSD選全部回覆預設值

你有回復成預設值嗎?

楼主:
我有載入預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