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M2576-ADJ 求助

楼主(2014-08-08):
各位大大好,想請問小弟這塊板子上的的LM2576-ADJ這顆穩壓IC,我去拍賣找應該要買那一個型號呢?
因為太多型號了,我不知道該買那一個。
拍賣上查到的型號:LM2576S-5.0 TO-263-5  、   LM2576S-3.3 TO-263-5  、   LM2576S-ADJ TO-263-5

小弟的板子上LM2576-ADJ應可跟LM2576S共用吧,麻煩請知道的大大可以幫幫忙~謝謝!!

另外想請問此板上的玻璃管保險絲1.6A 250V 應該是5*20mm 的吧,想上網購買但目前板子不在身邊 無法真正確認,還有R220這顆22Ω是什麼封裝代號呢??

网友A:
我覺得你應該先把爆掉的電容換掉再來考慮更換穩壓IC,
lm2576s-adj=lm2576-adj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你應該先把爆掉的電容換掉再來考慮更換穩壓IC,
lm2576s-adj=lm2576-adj

ayu05202003大大你好我以經換過電容了,也看過2576的data 第一隻腳vin 第3隻腳接地,解焊後第1、3隻腳量測導通應該是2576壞了,想說要買回來換換看,但有三個型號lm2576s-5.0-adj   lm2576s-3.3-adj   lm2576-adj
不知道5.0跟3.3這三個有什麼差別  所以來麻煩大大了

网友B:
這板子的電容都激凸了
LM2576S-5.0  這裡的5.0 表示是固定5V輸出,TO-263-5是包裝形式 。
LM2576S-3.3 輸出是3.3V,TO-263-5包裝 。
LM2576S-ADJ 這裡的ADJ表示輸出電壓是可調整的,TO-263-5包裝。
要替換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找型號,包裝都相同的來換。比較它們的DATASHEET就知道有L跟沒有L是否相同了。

网友C:
5.0 = 5Vout
3.3 = 3Vout
12 = 12Vout
Adj = 可調整電壓,由兩個輸出電阻決定Vout的電壓值,1.23V to 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板子的電容都激凸了
LM2576S-5.0  這裡的5.0 表示是固定5V輸出,TO-263-5是包裝型式 。
LM2576S-3.3  ...

謝謝Ricky大大 這樣我了解了,解說很詳細 謝謝喔~~~那我就是買LM2576S-ADJ這顆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 = 5Vout
3.3 = 3Vout
12 = 12Vout

scottwang大大 謝謝喔 解說很詳細

网友A:
電阻封裝尺寸與功率關係: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1210 1/3W
1812 1/2W
2012 3/4W
2512 1W

電容電阻外形尺寸(mm)與封裝的對應關係是:
0201=0.6x0.3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8x3.2
2010=5.0x2.5
2512=6.4x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封裝尺寸與功率關係:
0201 1/20W
0402 1/16W

謝謝ayu05202003大大的解說 這樣我了解了 謝謝你解說這麼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