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飛樂 路見不平 行車紀錄器 (CR66) 電池不良

楼主(2014-08-08):
飛樂 路見不平 行車紀錄器 (CR66)

飛樂 路見不平 行車紀錄器 (CR66) 電池

飛樂 路見不平 行車紀錄器 (CR66) 電池

◎ 電源說明:
電池功率: DC 5V 130mAH 操作溫度︰0-50℃
充電器 : 100-240V 0.3A 50-60Hz
充電時數: 充電8小時(關機/停止錄影時),可持續使用1~2小時。
電池外型尺寸  :長 40mm  寬: 23mm  厚度(高):5mm

實際量測電池電壓充飽為4.18v(可能為3.7v鋰電池)
電池使用一年多現已微發胖且繵航力明顯不足。

請求各位大大幫助,指點電池賣家!

网友A:
學姊有賣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姊有賣鋰電池..

學姊的鋰電池之前有看過,但搜尋又找不到無法確認大小是否合宜裝的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學姊的鋰電池之前有看過,但搜尋又找不到無法確認大小是否合宜裝的下! ...

鋰電池的規格就是長寬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的規格就是長寬厚...

沒錯就是長寬厚...但找不到學姊的鋰電池的規格和我的規格比較!
學姊的鋰電池的規格找到了84*50*4mm太大了!

网友:
大大的行車紀錄器的電池.跟我之前的SAMPO的一樣
我的也是腫起來了...很難找..只能用小一點的.
讓時間有記憶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錯就是長寬厚...但找不到學姊的鋰電池的規格和我的規格比較!
找到了84*50*4mm太大了! ...

她也有小一些的鋰電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79322649

尺寸合用的話,她會算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她也有小一些的鋰電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79322649

感謝wish老大: 太大顆了!裝不進去!

飛樂 路見不平 行車紀錄器 (CR66)
電池外型尺寸  :長 40mm  寬:  23mm   厚度(高):5mm

全新 充電鋰電池 3.7V 1950mAh
外觀尺寸為︰40mm*70mm*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老大: 太大顆了!裝不進去!

飛樂 路見不平 行車紀錄器 (CR66)

她那裡最小的鋰電池好像就是那個,不合用就沒有了。

网友:
1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188276518
2  以前買過小台mp4,裏面有3x2x0.5鋰電

楼主:
拍賣 > 家電與影音視聽 > 生活家電 > 充電電池/充電器 > 其他充電電池【電池醫生】全系列 MP3 / MP4 / 藍芽專用電池-(鋰電池, 鋰聚合物電池,含保護板)

電池醫生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找到了【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