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dv5 1001AX 有電源閃無影無聲不開機[已完修]

楼主(2014-08-09):
小姊姊的筆電,拿去HP修說是主機板故障,要4500好貴不修了。今天沒事拿來打開看看修一下,沒法度。
正面打開只有燈亮無影

有燈無影

有燈無影

後面開拆吧,HP dv5-1001AX
拿下硬碟等蓋子
看到面板電源沒電壓
取下正面打字板上聲音板與背板
拆光了只剩下主機板了
以目視的方法零件都沒有燒毀的地方,電容也沒看到爆的。
請教各位師傅,我要從那裏查起,感恩。

网友A:
先測量COMS電池還有沒有電
再來就是處理北橋1GP
AMD的很容易壞

网友:
通病 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COMS電池還有沒有電
再來就是處理北橋1GP
AMD的很容易壞

獅子魚大大,我剛回測了一下電池還有電3v,amd這一顆供電時還不會很熱,我沒線路圖,也不知道還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我剛回測了一下電池還有電3v,amd這一顆供電時還不會很熱,我沒線路圖,也不知道還好不好。: ...

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祝完修

4k5有他報價的理由,
樓上的大大們已經解答問題了,
如果自己能修好當然不用到那個價錢,
不過店家收的是維修費+材料費+工時費+保固費,
老話一句"要省錢自己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我剛回測了一下電池還有電3v,amd這一顆供電時還不會很熱,我沒線路圖,也不知道還好不好。: ...

這顆是南橋,不是這顆,是北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顆是南橋,不是這顆,是北橋

JACK 別把問題全說穿了唄 這是互相研究討論 提升自我能力 你全告訴她 就沒意義了~__~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祝完修

感謝ayu05202003大大提供的圖,哇!線路圖好全呀。可是要看非常難且非常久,在慢慢看。
我是家電送貨員,所以時間很難控制,有空才弄。
這台筆電是家姊的,她已經有新的筆電(新的才一萬多她說比較快修又不見得完全好)也對,說要報廢就拿來練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是南橋,不是這顆,是北橋

喔!弄錯了呀~我在看看,謝謝。還說一樣是橋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是南橋,不是這顆,是北橋

原來是在CPU旁的這一顆,可是!?好像很難換呢!嗯~~~~~~~~~~~~~~~~
收起來吧!有機會在換說。

楼主:
今天在家無事又查了如何修理或更換北橋晶片查到了一個片子。好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45tZPVcj4c
防風打火機可以修!我去買了一支回來試一下看看,哇!還真的是給我修好了。(加散熱膏)
重新安裝win7與熱機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家無事又查了如何修理或更換北橋晶片查到了一個片子。好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45tZP ...

這樣用撐沒多久你又要拆一次

祝你幸運

网友:
最好整個拆下來比較好~BGA的腳位

网友D:
其實已不花錢為原則下,自己也會拆~~我想就算撐不久~以自用來說是OK的

反正~又出現問題,就拆開再烤一次~~直到真的葛屁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已不花錢為原則下,自己也會拆~~我想就算撐不久~以自用來說是OK的

反正~又出現問題,就拆開再烤一次~~直 ...

如果覺得效能不錯,建議花個幾百塊給人重做BGA,小弟以前修1台ASUS A6KM,症狀不開機,本來顯晶跟北橋像您一樣烤一烤就好了,後來開機後30MIN就會當機,BGA還是要重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家無事又查了如何修理或更換北橋晶片查到了一個片子。好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45tZP ...

跟大大報告,這樣撐不久的,這些機型北橋容易故障,  北橋(215-0674034 2014年版如下圖)新版本晶片,目前比顯示卡晶片還貴了(因為壞北橋多),所以有bga 返修台就用返修台處理吧!再跟您報告,在下修這類機型如HP C40 有時,北橋故障了, 顯卡用沒多久也故障,因此要很注意散熱問題,fan 轉速正不正常也要注意.

新版本晶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跟大大報告,這樣撐不久的,這些機型北橋容易故障,  北橋(215-0674034 2014年版如下圖)新版本晶片,目前比顯 ...

這顆超級貴...假貨也很多。要注意哦!!!

网友:
呵呵,版大,你還真的去買來這樣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顆超級貴...假貨也很多。要注意哦!!!

感謝大大!這顆是假貨多,要小心買到假貨!

楼主:
各位大大們!我也是沒事做,就試一下看看,我使用了三天每天都開機用了二小時。還沒壞,呵呵~。
我用防風打火機也跟片中的一樣,只有使用在北橋晶片,並沒烤旁邊的顯示晶片。用看看吧反正是自用地。
等壞了在去重植。

网友:
看來這機還未試過full loading試煉^^

网友:
估計跑個 3D MARK 沒多久就翹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