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2D 按開機電源燈亮無畫面求助

楼主(2014-08-09):
各位大大好
又來請教各位大大了~~
先報告這台的狀況
上電後電流0.02A...約3秒跳0.00A...
開機電路看似正常
按開機後主板電源燈恆亮但電流無動作一樣0.00A
拆下CPU和記憶體情況一樣
做過以下處理~~
一、刷過BIOS...無效
二、換過北橋...無效
三、換過IO...無效
買不到電路圖...小弟還是新手..有電路圖都不一定修得好了..
更何況沒電路圖....所以上來請教各位大大....
請問有哪位大大有電路圖或是指導一下方向查修
謝謝~~

网友A:
這台好像是工作電壓問題,
應該從供電方面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好像是工作電壓問題,
應該從供電方面檢測

小弟也是這麼覺得
但小弟以目前的功力
沒辦法像功力高前輩雖然沒線路圖
還可以以經驗和參考別的線路圖去做維修
小弟還做不到,若真的找不到線路圖
可能就要放棄了..至少不要把客人的板子搞的更糟~
小弟還是先以自己懂的先查查基礎電壓看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也是這麼覺得
但小弟以目前的功力
沒辦法像功力高前輩雖然沒線路圖

這個CPU供電問題 你往CPU供電查

网友:
還真是不曉得如何.先量一下南橋有無起震.及3.3v待機電壓

网友B:
南橋旁的大電容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橋旁的大電容測量看看

感謝獅子魚大大...
問題解決了...
雖然我的板子跟您PO的圖片上不一樣
但我依您提供的方向去做檢測
真的是南橋旁的1.2V電容搞鬼
換掉就好了...
這好像是這台的通病...今天又收到一台一樣的
一樣是電容換掉1.2V就出來了...
才突然回想到我還沒上來回報
就趕快上來跟大家做回報了
感謝感謝~~

楼主:
問題來了..
電容換了後可過電了..電跳有跳動...
但最後停1.68A...不動了..
沒有畫面...內外顯均沒有...
但重點來了...
按PW鈕可正常關機(不是長按)....
這表示有開機..但就是沒有畫面.
剛才注意看了換的電容一下...
我好像把一棵SMD電阻弄掉了
調出我以前拍的主板圖片看...
這是之前拍的..真的是有東西不是空座...

這是我目前的...變空座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東西弄掉了不顯示
至少要先把東西焊回去.
但沒有電路圖...有誰知道這棵電阻的規格嗎??
或是有電路圖的提供一下此元件的規格...
謝謝~~

補充一下....去測量那個掉元件的空座...
右邊量有5V...左邊0V...
小弟猜是不是南橋跟IO之間溝通的一個用來開關顯示方面的訊號
元件掉了訊號就沒有過去導致沒顯示了...

网友:
10歐姆 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橋旁的大電容測量看看

請教獅子魚大,南橋和無畫面有何關係? 一般不是和北橋有關嗎? 請指點。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教獅子魚大,南橋和無畫面有何關係? 一般不是和北橋有關嗎? 請指點。 謝謝 ...

因為這台是1.2V電路電容短路造成不開機(是這台的通病)
他剛好在南橋旁
並不是南橋故障

使用恆流源看電流跳變有跳變無顯示AMD的通常都是北橋故障居多

按下開機鍵,電腦沒有任何反應,一般為主板電路或南橋晶片故障
南橋控制硬碟,光碟機,USB,音效卡,網路卡,Mini PCI,BIOS
,鍵盤滑鼠的運作
開機卡LOGO也是南橋故障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這台是1.2V電路電容短路造成不開機(是這台的通病)
他剛好在南橋旁
並不是南橋故障

感謝獅子魚前輩的指點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