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稽納二極體 與 一般二極體有何差異?能夠代用嗎?

楼主(2014-08-09):
如題! 看了電路板上有許多稽納二極體 (紅色), 許多地方又有一般二極體(黑色),請問兩者的差異? 能夠代用嗎?

网友:
不能互相代用,各有不同功能:
一個用在穩壓一個用在整流(單相導電),
而稽納崩潰電壓有很多種規格,不同電壓也不可以代用。

网友:
紅色不一定都是Zener吧,黑色的通常是整流用,紅色的是有可能是Zener,也有可能是一般小信號整流用二極體。

网友:
"包子"都長得一個樣,可是外皮成份與裡面的餡料組成就大不同。

网友:
1. 請附你說的各種不同二極體板子的照片.
2. 電路不多,請畫出二極體週邊電路,以助判斷.
不對的問問題方式,常會得不到正確的解答,而大家也只是參與猜謎而已.

楼主:
http://minus.com/i/3ltXHmCP2Rx9
http://minus.com/i/b0Ahgxooysdon

提供圖片, 謝謝各位!

网友:
看圖片上的符號,應是小信號二極體,稽納的符號不一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供圖片, 謝謝各位!

橘色玻璃管....上面有編號....

好像是...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橘色玻璃管....上面有編號....

好像是...1N4148....

我只有看到48這個數字, 及二極體那條橫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看到48這個數字, 及二極體那條橫槓

48的上方還有兩個數字....

側面看.......好像可以看到"41"(這個字體)的下半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供圖片, 謝謝各位!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 容我了解如何上傳圖片後再補上!

公告區內.....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裡....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稽納二極體 與 一般二極體,都是「二極體」,但是,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電子元件。
就好像好人跟壞人都是「人」一樣,很不幸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