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NXP HEF 401068P哪裡有DATA SHEET 可下呢?

楼主(2014-08-10):
請問上述元件如何量測好壞? 那有DATA SHEET 可下載呢?

网友A:
您是不是在找...NXP HEF 40106BP.....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 ... ctors/HEF40106B.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不是在找...NXP HEF 40106BP.....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NXP_Semicondu ...

....原來是我看錯,謝謝  "arthur0518 " ,只是不知此IC 要如何測好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我看錯,謝謝  "arthur0518 " ,只是不知此IC 要如何測好壞?

jino大您好:

這是6個(疏密特觸發)反相器.....pdf檔的第2頁有說明接腳圖......

用最簡單的方式測試就是.....電源外接5v......輸入接高電位(5v)..... 輸出則為低電位(0v).....

輸入接低電位(0v)..... 輸出則為高電位(5v).....大概是這樣.....

pdf檔的第6頁.....有圖示說明......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