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TX pv872cs 17吋LCD 白屏 反白 請教維修方向

楼主(2014-08-10):
型號:pv872cs
品牌:CTX
尺寸:17"
面板型號:LTM170EU/E6 三星
故障原因:開機反白,白屏

開機後顯示反白直條紋,OSD無作用。開關按鍵正常。

型號

左:聲音輸入。中:邏輯板。右:高壓板

高壓板

邏輯板

邏輯板

邏輯板

邏輯板

邏輯板

對主芯片用熱風槍加熱後變白屏,無直線條

檢查AD電容正常,接上電腦可偵測到螢幕,但無顯示
請問這狀況要從AD板的何處下手?Google下都沒有人遇到這樣的狀況。
這次是硬的,先謝謝各位高手。

网友A:
更正 中間那塊不叫邏輯版  你的問題在面板上

网友B:
螢幕白屏....檢查屏電源有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 中間那塊不叫邏輯版  你的問題在面板上

是的,應該是AD板或驅動板才正確。如果是面板問題,那就棄修了。我想說三星的面板應該還不錯說,想不到這麼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螢幕白屏....檢查屏電源有無?!

您好,屏有過電,電壓等回去再量測,目前問題可能出現在面板上。謝

网友:
大大有公板嗎?  用公板點看看就知道是不是面板問題嘍

网友:
不要拿熱風槍亂吹BGA晶片。。。。。。。特別是無鉛鍚。。。。。。

除非你想練習,練壞也沒有關係。

楼主:
遺憾沒公板可測,為了這台買片公板也划不來。有人要接手繼續維修嗎?可以便宜出。要不就資源回收了。

网友:
20" 以上比較會有人有興趣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