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ACER TM3000 無法安裝OS

楼主(2014-08-10):
這怪毛病一 !!! GHOST也不行 用轉移硬碟程式也不行  這要怎灌XP
阿_~_~

网友:
光碟機也不行嗎?

网友A:
硬體錯誤先查清楚!!    通常錯誤出現在記憶體和硬碟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體錯誤先查清楚!!    通常錯誤出現在記憶體和硬碟居多!!

記憶體硬碟換過N顆了 都一樣

网友:
是小狗機嗎.這問題難搞喔.我加焊過CPU有修好過一台.CPU是焊在主機板上.有鉛的.先加焊.若有效再考慮重植.免得白了工

网友:
可以嘗試用 原版光碟單一 xp 系統灌看看 ,

有遇過只要光碟有雜七雜八的程式 , 就不讓你灌系統 ,

試試看吧!

网友:
如果 ghost 都不行..
那就要先 更新 bios 版本....
軟體誤判就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憶體硬碟換過N顆了 都一樣

是不適南橋有狀況阿!!   SATA 沿線  元件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