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32吋 32S4000t有聲音有畫面 無背光 維修 有圖

楼主(2014-08-10):
剛拜完十五想說休息看下電視

一開電視過不到五秒畫面馬上暗掉
但聲音還是存在,也有拿手電筒照畫面是有的

這顆應該是保險絲對吧!電壓有過

上三條是t-con過來的,GND.24V 電源過來

上三條是t-con過來的,GND.24V 電源過來

上三條是t-con過來的,GND.24V 電源過來

网友A:
量保險絲兩端有24V表示保險絲斷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保險絲兩端有24V表示保險絲斷路了!

那我要從哪查起呢

网友A:
保險絲先換掉再量測其後端有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先換掉再量測其後端有無短路。

您好 如果手邊目前無smd的保險絲 可以先用什麼做頂替嗎
他旁邊有寫6.3a25v

网友A:
當然是用保險絲,先用小一點的 5A頂著用,只要不是用銅線就好了,
先確定後端無短路再上!

网友B:
他第2張圖這種量法,另一端應該已經對地短路了

換保險絲還是會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用保險絲,先用小一點的 5A頂著用,只要不是用銅線就好了,
先確定後端無短路再上!

剛剛換上一般保險絲後 變成無法打開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第2張圖這種量法,另一端應該已經對地短路了

換保險絲還是會燒

小第不才阿 因為有看到板友這樣量出數值  想說能po多點訊息上來 才能對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換上一般保險絲後 變成無法打開電視

不是強調要排除後端短的問題再上保險絲嗎?

怎地.......? xd!

网友C:
我老了?!~

保險絲不是在沒通電的情況下用歐姆檔或者蜂鳴檔測有無導通嗎?
怎麼帶電測兩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強調要排除後端短的問題再上保險絲嗎?

怎地.......? xd!

阿婀 我老了 太趕著用 目前已經把他換回來了

我爬了論壇好多文章 真的看不太懂要從哪裡開始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老了?!~

保險絲不是在沒通電的情況下用歐姆檔或者蜂鳴檔測有無導通嗎?

對對對
我糊塗了 怎麼會通電在測保險絲
話說這保險絲我拆下來測也真的是不倒通的

网友:
假設真的無法自行單板維修,又或是怕再燒壞其它東西,倒是可以整板更換,這塊板子還好沒有很貴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32S4000T&t=0

网友:
通電可以這樣量我還以為是新式電表...XD....

楼主:
高壓板是不貴 因為我本身對這個有興趣但因為不是本科系
但平常有在換換軟的 與到這個就比較沒轍
所以還是想清楚知道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板是不貴 因為我本身對這個有興趣但因為不是本科系
但平常有在換換軟的 與到這個就比較沒轍
所以還是想 ...

前面有前輩請您先量短路唷,從這個步驟開始吧。

楼主:
在此先感謝各位耐心為我答覆
因父親大人在家要看電視
我又上班早出晚歸
我想這次可能沒什麼機會來維修了
現在想請問 這種情況會是高壓版問題嗎
因為打算買一片來直接裝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此先感謝各位耐心為我答覆
因父親大人在家要看電視
我又上班早出晚歸

那你故障後再開機還會有背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故障後再開機還會有背光嗎?

完全不會再有背光哦  用燈照是有畫面的

网友:
高壓背光板那幾顆MOS的G/S先量量看吧,尤其PCB變色越焦黃處,機會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會再有背光哦  用燈照是有畫面的

應該是高壓板故障吧

网友:
其實維修實例有兄弟機的範例,雖說型號不同,但是症狀類似,可參考前輩的維修思路唷。

网友:
燒保險就先打高壓對地阻值看後端電路有無短路,這不外乎...

SMD_MLCC 電容短路、場效電晶體擊穿...查了先

网友:
基本上修 inverter 也是要用儀器地...
目前小弟是用 10元賣場的 250元數位電表...
如果想修的話..可以買一台來玩玩看...比較不會心痛...

网友:
人要活就要動 活到老也要學到老 學無止境預防老人痴呆哦

楼主:
感謝各位
已經買高壓板回來換上好了

手邊壞的這塊我還是會繼續修
目前mos四顆都焊下同型號數值不同,想必有擊穿
保險絲斷,
不曉得SMD_MLCC有問題怎麼量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已經買高壓板回來換上好了

MLCC通常是量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已經買高壓板回來換上好了

歐姆或者蜂鳴檔...錶筆測電容兩端,如果導通代表短路~

正常情況下不導通..

楼主:
我是用數位表蜂鳴檔下去量
大大小小的電容有些有組抗數值有些又會沒有是正常的嗎?
那不管多大多小的電容只要導通就是短路?
電容只要是壞都一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