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改電視公版畫面異常?

楼主(2014-08-10):
跟學姐買了一塊電視公版樂華TSUMV59XU V59,也刷了板上的程序,General_1680_1050_VST59_03B_M90_KA03_NTSC_TCHINESE_5KEY_SiR620D_NF_AT_R37871_0x718D_20130704_153142
面板是AUO的M220EW01,1680x1050 ,

怎會畫面不正常呢?是程序的問題嗎?面板確定是好的。

网友:
有兩種原因,
一.燒的程序不對。
二.工廠設定要進入再做微調。
最近也在搞這公板,我的現象是沒藍屏且開關也不是key0而是key6,結果是程序有問題。

楼主:
不知道哪裡還有程序可以下載?? 謝謝!!

楼主:
剛改用LTM200KT10面板,刷
PNL_LTM200KT10_1600_900_VST59_03B_US_KA03_NTSC_TCHINESE_5KEY_SiR620D_NF_R17115_AT_0xBA77_20130111_095436程序,其他不變,畫面是正常的,
但是M220EW01這塊面板用其他公版去試很正常啊,可能真的是程序不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裡還有程序可以下載?? 謝謝!!

程序就在這裡呀!
http://bbs.pigoo.com/thread-48469-1-1.html

不過我忘了進入微調是幾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就在這裡呀!
http://bbs.pigoo.com/thread-48469-1-1.html

好像是114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就在這裡呀!
http://bbs.pigoo.com/thread-48469-1-1.html

我是燒這裡的程序沒錯,板上還有其他程序也試過好多種都一樣~~

工程模式進去後,都是橫線條,文字看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燒這裡的程序沒錯,板上還有其他程序也試過好多種都一樣~~

工程模式進去後,都是橫線條,文字看不到 ...

那請你用別的面板試試?看看是不是不支援這塊面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請你用別的面板試試?看看是不是不支援這塊面板的問題。

有用LTM200KT10這塊面板去試,畫面試OK的。所以才想說有沒有別的程序...

楼主:
工程模式,試了第1個選項 LVDS MAP幾種選項,畫面還是異常,請問還有哪裡可以調整的,謝謝

楼主:
這是我買的版本~是否有版本與程序的差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