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 不開機

楼主(2014-08-10):
嗯,我不常用它

有需要量板子上的零件才會搬出來用(所以也沒改裝電池了)
最近在用它的時候,常發生開機,沒畫面

1.電源供應正常,可以量到24V±0.5V吧
2.開機時,會有小relay的嗒嗒聲,兩次吧(正常應該是一次?)
3.液晶完全沒畫面

請教有沒有人有經驗,指導查尋方向
待回來開殼看看囉…

補充:先把所有電源線接好,110v/24v

1.打開延長線開關
2.打開測試儀電源開關(紅色小按鈕)
3.得到嗒嗒1聲,過0.5秒再嗒嗒2聲

在開機著的狀態下
1.關延長線開關,嗒1聲
2.關測試儀電源開關,嗒1聲

1.測試儀電源先開
2.再開延長線開關
3.嗒1聲

网友:
RELAY 的線圈查一下訊號,也可能RELAY故障!!

网友:
長久不用的也可以用熱機的方式,讓有問題的回復正常,當然要沒有物理性破壞才行.

网友A:
你的功力又要準備提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功力又要準備提升了。

現在進步空間還很大這樣

說好的要開殼也還沒開,私人原因沒辦法

送修過很多東西
這個沒辦法送修,就是我的自修處女秀了啦~

网友:
外接ADAPTER可以先確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