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请问我的显示器是什么故障(如图)

楼主(2014-08-10):
如上图,阴影的线,有时有点花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应该怎样去修???

网友:
屏電壓查一下!!   各IC供電是否正常,   有無異樣發燙元件!!

网友:
請樓主把廠牌型號等資料加位標題內。

网友:
屏線,AD板,Panel

网友:
CC 換一換就好了...簡單吧!

网友:
我猜......排(屏)線擦一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