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扇的運轉電容替換問題

楼主(2014-08-10):
原本的電扇電容是黑色長方型的3UF-250V
腫起來了
請問可以用這一種代替嗎?
請問這2種電容有啥不同?
感謝回覆

网友A:
建議不要

買原來黑色方型 AC用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不要

買原來黑色方型 AC用電容

那再請問一下大大  這個是我壞掉的吊扇遙控主機
裡面的電容.共有3個---1個3UF--2個10UF
3速調整的. 如果我把新的遙控主機裡面的電容
換成黑色的那種.惠比較安靜嗎? 原本的有嗡嗡聲
歹勢...問題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再請問一下大大  這個是我壞掉的吊扇遙控主機
裡面的電容.共有3個---1個3UF--2個10UF
3速調整的. 如果 ...

低頻音很有可能是 電容要死不死抖阿抖所造成的 也可能是馬達運轉不順

換了電容  再給馬達塗上些油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頻音很有可能是 電容要死不死抖阿抖所造成的 也可能是馬達運轉不順

換了電容  再給馬達塗上些油膏吧 ...

大大我在確認一下  怕搞壞掉了
我原本的是立扇的黑3UF運轉電容
在網拍借的圖
現在我這種的電容(遙控吊扇主機)
可以換黑的運轉電容嗎?

网友:
兩種電容應該都可以用
黑色那種有安規,比較安全一點
耐壓也較高,相對的較耐用一點

楼主:
感謝2位大大的解說
現在了解了....

网友B:
黃色電容耐壓只有AC160V
裝上去沒多久就會放炮了
而且他的外包裝絕緣性不佳
較適合使用在PCB上面
尤其常見的是使用在音響的"分音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黃色電容耐壓只有AC160V
裝上去沒多久就會放炮了
而且他的外包裝絕緣性不佳

感謝回覆
我知道了
那黃色這種的壞掉會腫ㄑ起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我知道了
那黃色這種的壞掉會腫ㄑ起來嗎?

這兩種都會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