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UA55D6000SM LED不開機請教

楼主(2014-08-10):
家裡有一台三星55吋LCD這幾天故障
故障原因為按遙控器時LCD上的待機燈有反應
但LCD沒有反應(即沒有開機起來)

三星維修人到家裡拿板子直接做AB.
主機板,POWER板拿好的換過還是一樣
後來直接將面板換掉就好了,但邏輯板一樣是舊的
直接說面板壞掉換面板超貴就放棄維修

後來自行檢測,發現只要將插到邏輯板的排線插到邏輯板上.(如圖中間下面的A/D板)
無論邏輯板的電壓或者主板的電壓狀況都一樣,12V=>0V=>12V=>0V
感覺有東西燒掉受到保護住,所以電壓起來就掉下來又起來又掉下來

但是把邏輯板的排線拔掉電壓就正常
請問這是邏輯板壞掉還是真的是面板壞掉?
該如何下手?

邏輯板型號為
120PLUS-S240LABMB3V0.1

POWER

POWER

主機板

主機板

AD板

AD板

LCD背部

LCD背部

网友:
直接將面板換掉就好了,但邏輯板一樣是舊的

這說明面板故障

网友:
這要用電表去查 邏輯版你查下 保險司斷了沒 不然就要對蕊片從新值球 或是更換了

网友:
三星面板通病..故障地方...
維修業者通稱關刀..燒毀..
是有的修
只能說..人家也要賺錢..只接大量
再說你機子不是LCD

以版主發言真的是自家機子..
都會說內行一點術語
要學不要找藉口...
現在電視維修也賺不了幾個錢

网友:
這LED~~三星這系列通病~~可以修 看功力

這公司應該報價超過38000~~~

网友:
先保比一下...再來看背光有無問題...

楼主:
將連接面板的排線拿掉狀況還是一樣
看來應該真的是ad板了
稍微檢察一下有無短路?
所有smd電容都沒有短路
請問是那邊有問題?
只能LDO一級一級斷嗎?
Mcu code會造成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連接面板的排線拿掉狀況還是一樣
看來應該真的是ad板了
稍微檢察一下有無短路?

原廠換面板才好,怎麼現在變AD板問題?

楼主:
sorry!!
講錯
感覺像是邏輯版問題

网友:
都請原廠來看過了~換面板就會正常~您是當場也看到~這樣應該不會是其他問題吧~我是這樣認為

网友:
請把型號故障簡述加進標題內。

网友:
我跟你一樣我這台開機都沒晝面我叫原廠一樣說面板壞
才看二年半
慘慘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