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車用USB充電器故障

楼主(2014-08-11):
由於小弟不是電子科系的...對電子方面不太懂
上來問問各位大師們
這個車充...目前兩邊USB充電方面都無法使用
但是圓形車充就正常.....行車紀錄器可正常使用
拆開後...看電子零件外觀幾乎都是正常
小弟該從哪邊下手檢測呢??

网友:
圓形車充就正常..12v電源正常, 兩邊USB 5 v,不良! 需再補上ic型號與PCA正反面大特寫圖 !
或PCA板上零件 全面補焊!

网友:
圓形的車充正常是因為它的來源是由車充頭直接跨接過來的!
USB不能用, 是因為由車充頭分接過來的電路有問題...

牛猜... 可能是那顆8Pin的IC有狀況...
要請原發貼上背面的電路板圖來猜猜了..

网友:
第一章圖約略看見IC型號
推測應該是34063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093&bih=497

楼主:
補上各位需要的線路圖...

网友:
IC編號你沒寫、照片又不夠清楚~~~

來人阿升壇起乩...問神明看看知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各位需要的線路圖...

從5#第一圖看來應該是錫裂, 先全面補焊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各位需要的線路圖...

用34063做的,供電能力不是很高,充傳統手機還ok,若充智慧型手機 34063、二極體、電感溫度會很高。

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4541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各位需要的線路圖...

電感錫裂!

電感錫裂!

電感錫裂!

楼主:
抱歉 上午因為工作..所以外出了..
中午回到公司看到各位這麼熱情的回覆
感謝大家!

a471大  IC編號正是 YD34063

小弟仔細的看 還真的有錫裂
lazy104大 lkkseemi大 眼力還真是好

剛剛把所有通通捕焊過...組裝起來上車測試...
疑!!USB線竟然亮了(小弟是用會發光的USB線)...
想說...測試另一孔....
換孔之後....又不過電了...換回原本的孔也是不過電...

然後又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上面有一個紅色的LED燈
當只插點煙孔時 這個燈非常的亮....但是接上USB線後LED燈卻變的很暗
這是代表有過電??還是??

因為小弟的電子基礎非常的爛...請各位大大體諒一下
有可能是IC的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上午因為工作..所以外出了..
中午回到公司看到各位這麼熱情的回覆
感謝大家!

1#最後一張圖,點菸器外殼接USB前板的負線是否良好?請上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後一張圖,點菸器外殼接USB前板的負線是否良好?請上圖 ?!

負極正面

負極背面

PCA板正面

PCA版背面

發現這個凸起...這樣是爆掉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負極正面

繞銅線的是電感,外觀看起來是正常的,粗銅線電感不容易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負極正面

電感拆下來補焊,焊久一點!因為電感是捲繞在pin腳上怕會冷焊!
最好有三用電表能作基本的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感拆下來補焊,焊久一點!因為電感是捲繞在pin腳上怕會冷焊!

最好有三用電表能作基本的量測!

請問我有三用電錶...該如何做些基本量測呢??
因為我今天又把通通重新補焊 和 加焊錫
但是上機測試還是無過電...

看似簡單的東西卻搞倒我...難道真的是IC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我有三用電錶...該如何做些基本量測呢??
因為我今天又把通通重新補焊 和 加焊錫
但是上機測試還是無 ...

如何使用三用電表
三用電錶是指針型或電子表?

网友B:
用三用電錶測usb 的1跟四腳看看有沒有電壓. 你usb是插手機嗎? 有些手機不支援出這種usb.我看圖usb 的2-3腳是接在一起的,這種usb  iphone 無法偵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使用三用電表
三用電錶是指針型或電子表?

電子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用電錶測usb 的1跟四腳看看有沒有電壓. 你usb是插手機嗎? 有些手機不支援出這種usb.我看圖usb 的2-3腳 ...

上車量測...只有2V的電壓~~好像電壓不夠...
兩邊都是差不多1.9V~2.0V在跑..

网友:
從已加焊過的照片可以看到焊點並不漂亮,換一個烙鐵加點新焊錫,所有焊點重新補焊,再接上12v電源,用三用電錶量usb的電壓是否正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子式的....

請問輸入是接那種電源幾V呢?
輸出測量:向左轉至V 20檔位量USB最外兩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輸入是接那種電源幾V呢?
輸出測量:向左轉至V 20檔位量USB最外兩邊

報告
我是直接組裝起來
裝在車上的點煙孔去量測的
就是用20檔位量出1.8~2.0V...

是否有其他接電源方式呢?
因為每次要測試都要上車才能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我是直接組裝起來
裝在車上的點煙孔去量測的

你車上確定有電壓輸出嗎?
您可找一個12V 直流ADAPTOR (變壓器)當輸入源

网友:
我只能說這個電路蠻精簡的,可能是節省成本的原因,該有的保護也都省掉了,
上面的材料,電子材料行都買得到也很便宜,該換就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