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壓縮機出口的5根銅管各是何功用?

楼主(2014-08-11):
小型用的往復式壓縮機出口有5根銅管,我看大小a是高壓端,b是低壓端,e沒照到大概是灌冷媒的維修口,普通只有3根銅管,但這台怎麼多出2根小出口的銅管c& d,請問c& d各是何功用?

网友A:
另外兩條是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兩條是油管

謝謝網友告知,
1、那要如何正確使用這顆壓縮機?c& d油路是灌好就封死?還是很麻煩要一直循環像汽車引擎機油一樣?
2、冷凍油平常不是跟冷媒一起灌進去就好?還是a高壓端& b低壓端要灌冷凍油?另c& d也同樣要灌冷凍油?還是說a/b的冷媒循環就不用灌冷凍油了?
3、要用什麼工具灌?灌是由c灌進去還是d?要灌多少cc?因這顆壓縮機年代久遠查不到spec

网友:
你是五管壓縮機要換去三管嗎?如果是就兩條油管封死就好,如果五管換五管就一樣換上去
1:看不太懂你意思
2:低壓端灌冷凍油阿,你所謂平常跟冷媒一起灌?你這什麼灌法我就不清楚了
3:要灌多少油就看你倒多少油出來再加一點點

网友:
多出的兩條管內部是相通的.不接或不封死無所謂.
而冷凍油若要更換.即倒出多少補多少..
補充方法壓縮機運轉時.由低壓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