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U33 flash消失

楼主(2014-08-11):
標明正身
開有機有開畫面
之後無反應
1366轉1920轉版
高壓版
電源版
AD版正面
韌體晶片

有大大有這塊的韌體嗎??
要賣IC給我或者給我韌體都OK
謝謝大大

网友:
圖片拍得不錯.. 但這個問題應該沒人會理你吧!

您的問題應該不在那....韌體
請多利用站內搜尋, 很多高高手都說過了...應該20兩-就可完修了

楼主:
已經放過空白的也無法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放過空白的也無法處理

thwa 大大講的是你的問題點不是出在韌體,而是其它硬體上

楼主:
謝謝大大指教  目前只缺ad板無法更換(沒零件)其餘都更換過了  1117電壓也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指教  目前只缺ad板無法更換(沒零件)其餘都更換過了  1117電壓也是正常 ...

零件應該隨便買都有吧!
ad xtal 小cc or tuner 可以檢查看看...

楼主:
謝謝大大  我在測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