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討論:關於家用電110V跟220V的發熱量跟線路損耗

楼主(2014-08-11):
小弟一直有爬文尋找關於家裡電器更換為220V,想說家裡將來要大大增加220V電器的使用量與插座數。

個人所持理由如下:
1.不怕中性線鬆脫中斷導致的升降壓引發電器損壞的風險
   (但不能避免台電送錯電的風險)

2.同一條電線可以用到兩倍W數,因為一條電線限15A,220V可以用到220*15=3300W,而110V只能用到110*15=1650W

3.同樣W數下,因為220V電器所需電流數才110V的一半,所以電線的發熱量也會較低(這點似乎有疑慮)
   "單純"考量此點的話,當然可視為電線壽命比110V的要久,電線外皮脆化得比較慢,
   獲得的安全性無法以金錢量化,但延長電線壽命就是減少電線更換次數,不論是部分或全室換線,工資跟料錢可不便宜。

4.同樣W數下,採用220V的線路損失會比110V比較小????
   小弟一直想要找確實數據,最近找到一篇數字直接轉貼如下
========================================================
以線徑 2.0mm(20公尺),電燈用電 1100W(10A/5A),電費 $5/度 來計算兩者的電費差距。
當使用 110V 10A (24小時*30天*12個月),線路損失的電費是一年  $976
當使用 220V   5A (24小時*30天*12個月),線路損失的電費是一年  $244
用電量兩者視為一樣 110V*10A = 1100W = 220V*5A,電費差距是 $0
========================================================
該文字為某一工作室的部落格所有,主要服務範圍在北部,有幫人家拉音響專線......
但文中並未提到如何算出這樣的數字。

小弟想請問站上各位先進對上述這段數字計算的意見

別的網站另一篇裡面有提到這句話:
=========================================================
至於家庭用電戶,電力在室內配線的線路損失會降低,也就是電費支出可以減少。
台電主管說,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家用冷氣機以及大賣場的照明,要採用220V電壓的原因所在。
=========================================================

還有一篇提到線路損失的算法但找不到了。

痞酷上http://bbs.pigoo.com/thread-49177-1-1.html這篇也有許多大大提出看法
只是小弟納悶:線路損失消耗的是台電會計費的實功還是不計費的虛功?

同篇還有#11提出同樣W數下經公式計算發熱量一樣。

小弟疑慮:發熱量一樣,所以電線一樣熱嗎?
如果是這樣,那同一條電線在220V*15A的情形下跟在110V*15A要承受兩倍的熱?那不就更容易脆化而危險?
所以小弟覺得那發熱量的公式應該不是套用在電流經過電線所產生的熱量吧?

网友A:
3.同樣W數下,因為220V電器所需電流數才110V的一半,所以電線的發熱量也會較低(這點似乎有疑慮)
--------------------------------------------------------------------------------------------
這點是正確的,沒有疑慮。

4.同樣W數下,採用220V的線路損失會比110V比較小????
---------------------------------------------------------------------------------------------
這也是正確的,電流小線路損失當然小。

以線徑 2.0mm(20公尺),電燈用電 1100W(10A/5A),電費 $5/度 來計算兩者的電費差距。
當使用 110V 10A (24小時*30天*12個月),線路損失的電費是一年  $976
當使用 220V   5A (24小時*30天*12個月),線路損失的電費是一年  $244
用電量兩者視為一樣 110V*10A = 1100W = 220V*5A,電費差距是 $0
------------------------------------------------------------------------------------------------
這段文字是假設40公尺(20x2)電線電阻值是0.223Ω,計算出來數字差不多是這樣,
但這例子比較極端,很少有電器是24小時全天候全功率通電使用的,所以線路損失
乍看很嚇人,但比例還好,如果這電器真的整年通電使用,一年電費就要耗掉
48180元,110V線路損失電費也才2%而已。

只是小弟納悶:線路損失消耗的是台電會計費的實功還是不計費的虛功?
------------------------------------------------------------------------------------
這裡所說的線路損失純粹是電線電阻產生的,跟虛功無關,虛功是負載呈電感性或電容性
,讓負載電流與電壓波形不同步才會出現。

那同一條電線在220V*15A的情形下跟在110V*15A要承受兩倍的熱?
---------------------------------------------------------------------------------------------
這是不正確的,電線承載電流一樣發熱量就一樣,電線導通電流時根本不知道電源是
110V還是220V,電壓對電線的影響只是絕緣耐壓不同而已,電線發熱的原因就只有電
流量大小的差異而已,這不必想得太複雜。
1公斤的棉花跟1公斤的鋼鐵哪個比較重?

网友B:
1 電線會熱   電表前  全民負擔  電表後  你的帳單
2 不要用劣質延長線跟劣質電器  比較重要    原因請多看新聞
3 虛功 一般家庭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除非你家有到1KW的馬達
4 同電阻阻值 當兩端電流越小  代表兩端壓差越小  電阻所消耗的瓦特數就越小
5 大功率電器請靠近電錶或是總開關箱
6 居家請定期換線 換NFB   光我家規格就換三次了而且是舊社區   15A>30A>50A
  60年前可能還在用1.0mm  30年前1.5mm  現在至少要 2.0或2.5mm
7 若是找水電的來做  請監工 找第三方驗收  每個插頭跟開關 都要測量 L(火)接成N(中)這是時有所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同樣W數下,因為220V電器所需電流數才110V的一半,所以電線的發熱量也會較低(這點似乎有疑慮)
---------- ...

原本是沒有這些疑慮的,只是看到您在那篇的11#回覆才搞混了,
所以應該是指同W數下的電器可以製出同樣的熱量,而非電器前端的電線會產出同樣的熱量囉,
那就是誤解而搞混了。

在那段文字下試算後110v的線路損失比起220v也才2%沒錯,這比例真的是太低了,隨便做個用電管理都能省下更多%數。

那這樣經過大大的釋疑,就是可以確定小弟上述四個理由都能成立囉?(當然若考量"硬"是把全戶電器跟電線插座等都換成220v所需的費用,那經濟上是不符效益的了)

這樣小弟在日後就會緩步漸漸自行變更或新增220v線路了。

再次感謝大大的釋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電線會熱   電表前  全民負擔  電表後  你的帳單
2 不要用劣質延長線跟劣質電器  比較重要    原因請多 ...

劣質電器較難判斷(大概就是只能看類似品項的平均價格了)

但是延長線小弟倒是有注重到,硬是把老人家用了幾十年的延長線給換了(還被罵浪費!)
家裡早已沒在用買電腦送的多孔插座,至少都用六孔六切的延長線,現在更是用到一組就要近2張小朋友的多孔插座就是為了電器安全跟電力安全。

另外還有用插座型的防漏電無融絲開關,也是為了電力安全。

最近是有打算要先更換NFB,電路需求規劃中但先不做,換NFB便宜多了可以先進行。

感謝大大的多項實用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小弟在日後就會緩步漸漸自行變更或新增220v線路了 ...

以住家環境來說,隨手可以接觸到的插座不建議改成220V,因為怕誤插,畢竟台灣電器插頭標準電壓是110V,哪天沒注意拿個110V電器插上去就爆了,尤其家中成員多時不像自己會注意,高耗電固定設備以220V供電則比較不會有問題。

网友:
非常不建議你 改成220V,因為怕誤插,你家裡有其他家人
不是每個人 會隨時記得  家裡插座有分110/220V
例如前面你提到有老人家   一生習慣插座就只有110V

我的工作地是泰國 使用220V
每次台灣新設備含電腦 送過來時  千交代萬交代 出貨時ATX電源撥到220V
設備商說OK  但是打死不改正

新設備交機 千交代萬交代 自家工作泰籍員工  不准任意送電 一要先確認過ATX電源撥到220V
結果一插就爆  還跟我說已有檢查過... 真是淚流滿面的結局  不...我說錯了這不是結局
因為相信  如果不是自己看過  交給本地員工處理一定會再出事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大大ysc跟simon1016的提醒,
牽扯到公司.國外.廠商......太多人了,
誰都相信別人而偷懶的話,真的就是最負責的那位受傷最深了。

會誤插的部分有考慮進去,還好家裡人不多。
基本上先以插座顏色來做區分,再多一個插座保護蓋,
尤其剛開始會先以只有我跟老婆可以插的範圍內試辦,
畢竟大部分電器都還是110V的時候,誤插的機率很高。

网友:
早期在台灣超過,125公分,開關位高的插座,使用上都要特別小心,有可能是220v電壓的專用插座!

個人習慣在新加裝220v電壓,明線的設備,皆加裝操作開關 !

早期在廚房,會有一5.5平方的110v專用插座,給耗電量大的器具用! 高的,靠爐台的是油煙機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大大ysc跟simon1016的提醒,
牽扯到公司.國外.廠商......太多人了,
誰都相信別人而偷懶的話, ...

即使將家中電器全換成220V規格也是會遇到問題......
家電總是會有新增或汰換的時候吧?到時一定要選220V規格,
不僅選擇性大受限制,有些機種甚至還買不到,或是要高價從國外進口,
這些衍伸的代價遠比110V多損耗電費還要高得多。

网友C:
光省電燈泡就難買 又比較貴
有次多孔附開關延長線插到220v的還炸掉開關  插座看起來都一樣
後來貼上標籤 畫上骷髏頭寫上220v封死
可真是家電殺手專孔
不過220v  好處也不少 至少吃1300w的大同鍋不會把插座弄大
電線也不會因熱脆化 12a____>6a  其實我也讚成用220v

网友D:
完全不建議改裝成 220V!! 在工作上常常談到"愚巧法" "顏色管理".... 除非你的家"重新建造",要不然 台灣很多水電工的習慣不是你能夠"完全控制",美國好像使用 220V電壓,你請美國水電來幫你"整屋配線"所有電工配線與配線都是"美國進口"這樣就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台灣的電工法規和相關的配電規定不是"白定"的,試問 現在冷氣使用 110V的有多少?(很少!!) 按摩浴缸,電熱水器應該也使用 220V ,電爐大部分也都是220V ,這些大電流電器很多都是"專人安裝"平常很少"拔插"動作根本沒有出錯的機會!!
試想, 將來使用錯誤的機會有多少? 若是燒掉一個電器這損失比起省下來的"電費" 孰重孰輕?

网友E:
以前工廠線上設備都用 220v 的居多 !!

有一次修一台工業電腦 , 檢查結果是 POWER 故障 !!

於是買一顆新的 , 裝入後在辦公室內做基本熱機測試 !!! (辦公室使用 110v 的)

那時剛好中午吃飯時間 , 有人問我那台電腦修的如何 !!

我說好了在辦公室裡熱機 , 他就說要上工了 , 順便把電腦裝回線上 !!

我一時也沒想到 , 後來就看到他匆匆的跑回來 , 告訴我爆了 ~~

這時候我才想到 !!~那個電壓的問題 !! 真是白作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工廠線上設備都用 220v 的居多 !!

有一次修一台工業電腦 , 檢查結果是 POWER 故障 !!

呵呵! 我遇過的狀況剛好相反!

某職訓局跟某公司採購15顆power,事後來電說全部不能用
幫忙協助至現場check,發現該批power全部調在220V當場不知該如何說某職訓局的電腦相關單位!

只不過220V接110V市電,絕對不會燒燬~頂多不過電
但是110V接220V~一定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完全不建議改裝成 220V!! 在工作上常常談到"愚巧法" "顏色管理".... 除非你的家"重新建造",要不然 台灣很多 ...

專用當然是好的
但電鍋這東西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1500W/110V=13.6A
吹風機(比較好的) 900W/110V=8.1A
微波爐 1300W/110V=11.8
這些都專用會最好,使用頻率也高......
不過在台灣都買不太到220V的,有的話也是天價.
有次電鍋+吹風機------>延長線就跳了! 深怕高電流把線給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專用當然是好的
但電鍋這東西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1500W/110V=13.6A
吹風機(比較好的) 900W/110V=8.1A

J大:
    我怕你是捨本逐末!!
   電鍋+吹風機------>延長線就跳了!! 這兩個本來就不能共用!! 更不能使用"延長線" 試想延長線的線徑根本不可能 1.6mm以上!!
   微波爐一般來說時間時間都很短,電鍋時間約30~40分鐘,只要不使用在同一個插頭上應該都還OK,除非是小套房 但是以目前的電工法規來說,有執照的師父都會作相關的調整!!
   印象上比較有問題的是"窗型冷氣" 這應該是20~30年前冷氣機過度期的產品,使用110V並且就近使用110V插座,結果插座容易燒焦...
   相信專業!! 相信法規!! 按照常規去使用應該不會出問題的...

网友:
如果是採用交換式電源,使用220V效率會略高一些,對省電效果也有幫助

另外改220V一定要強化接地,降低漏電危害,如果要避免誤插就是分色(有出紅色的插座)或是改用其他種類插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工廠線上設備都用 220v 的居多 !!

有一次修一台工業電腦 , 檢查結果是 POWER 故障 !!

隱約想起二十多年前打工時幫客戶插上電腦螢幕時的相同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省電燈泡就難買 又比較貴
有次多孔附開關延長線插到220v的還炸掉開關  插座看起來都一樣
後來貼上標籤 畫 ...

單純的延長線大概沒關係吧,我也不敢拿一般多孔插座延長線去插220V,因為猜測那個附燈開關應該是110v規格的。

楼主:
自己是喜歡DIY的,而且工作時間較彈性,工人施工我比較喜歡到處看看拍拍照留檔供日後參考。

尤其看了幾個朋友都是太過信任工班,結果花大錢換兩光結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J大:
    我怕你是捨本逐末!!
   電鍋+吹風機------>延長線就跳了!! 這兩個本來就不能共用!! 更不能使 ...

不過電鍋 跟 烤箱都高耗電量的......
機本上都麻沒專用
電鍋+吹風機------>延長線就跳了!! 我老婆幹的!
她是一般人.......犯的也是一般人專犯的錯
電鍋時間約30~40分鐘,只要不使用在同一個插頭上應該都還OK
我老媽燉雞 一用就1hr...我都快嚇死了....
插頭面板 裡面通常也都並連使用......也是無用的
所以高耗電 還是220v安全多!! 大陸不就用220v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純的延長線大概沒關係吧,我也不敢拿一般多孔插座延長線去插220V,因為猜測那個附燈開關應該是110v規格 ...

猜測那個附燈開關應該是110v規格的
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過電鍋 跟 烤箱都高耗電量的......
機本上都麻沒專用
電鍋+吹風機------>延長線就跳了!! 我老婆幹的!

J大:
   燉雞 一用就1hr.並不是整整一小時都在"加溫"用電流!! 他跟瓦斯不一樣!! 瓦特數應該也還好!!
  多了解就不用擔心!! 若是家裡到處放陷阱那才是恐怖!! 大陸用220 你老媽若到大陸一樣OK!! 但是台灣要改 220 那你一年少說也要放幾次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