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D3742 37吋畫面油畫.反白...

楼主(2014-08-12):
已更換as-15hf還是一樣...

已更換as-15hf還是一樣...

已更換as-15hf還是一樣...

還有我轉動tab上的可變電阻有時後時好時壞(請問這顆是幾歐姆的

這顆

這顆

背光會一閃一閃的...油畫...反白...有時後好有時後壞...

网友A:
背光會一閃一閃的?
你應該先排除工作電壓問題,
原本是as15-f就不要用hf

你貼錯地方了,請板主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會一閃一閃的?
你應該先排除工作電壓問題,
原本是as15-f就不要用hf

請問移位是什麼?要怎麼移(報歉不知道怎麼用)...
還有在問一下AS-15F跟AS-15HF差在那邊??謝謝大大
以下網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SD3742
大大它的也是換AS-15HF為什麼我的就不能完修呢?
哭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