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電熱水瓶-JK3532-無法加熱無法出水

楼主(2014-08-12):
在回收區撿到一台電熱水器,看起來蠻新的

型號:晶工牌電熱水瓶-JK353

故障原因:
1.無法加熱
2.無法出水

上面按鍵面板不知道要怎麼開,怕用力撬開就壞了~

下面如圖,大家可否給一點方向

讓小弟修復它。

目前測試:
1.按出水無反應,沒有感覺馬達有在動的樣子
2.加熱燈恆亮,不過無法加熱。
======================
我又繼續往裡頭拆拆拆
參考前人的維修經驗,這個馬達可能磁鐵生鏽,我也拆開發現沒有這問題,還很新呢~

Q1.請問我如果拿一顆9V電池直接正負極接上就可以測試是否正常嗎?

Q2.保險絲拆下來量,為零(應該保險絲是好的吧)?

网友A:
繼續拆阿~~~外殼要拆起來...檢查主控PCB和相關元件
檢查加熱圈有無燒壞
必要時還得查出水微動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繼續拆阿~~~外殼要拆起來...檢查主控PCB和相關元件
檢查加熱圈有無燒壞
必要時還得查出水微動開關.. ...

To a471大大:
1.檢查主控PCB和相關元件
2.加熱圈有無燒壞
3.出水微動開關.

1.這個我看不懂說,我是初淺的初學者,還很菜,不太懂是什麼?(sorry)
2.加熱圈要怎麼量測呢?
3.按鍵按起來蠻正常的~不過按出水微動開關,馬達沒反應(是否可加上9V電池,直接正負極接上來看會不會動?

网友A:
這款電熱水瓶是微電腦的設計,那塊電路板控制一切很可能問題就
在PCB上..

加熱圈是燒水、保溫用的,你用歐姆檔可透過它三條線量測到阻值(電阻)..

出水微動開關在PCB上頭,用BB檔測一下它導通情況,沒按時不得導通,
按下時要完全導通...

溫度保險絲是好的~~那溫度開關呢?~位於內膽底部與側邊的藍色線連接的
也要導通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電熱水瓶是微電腦的設計,那塊電路板控制一切很可能問題就
在PCB上..

謝謝a471大大的教導~

1.這個問題找到了~原來有一顆黃色的四方形電容下面已經錫裂了~
用飛線跟隔壁串一起就可以了~(如附圖)

2.加熱圈看起來無救了~全都是1量不到阻值

3.藍色連接線都可以量到唷(用BB檔都會叫)

PS:馬達量測也有阻值,所以判斷馬達是好的

依照上述情形判斷,是加熱圈故障導致,應該換一個加熱圈就可以使用了~

不知道大同加熱圈的跟這款有沒有一樣?

楼主:
晶工牌維修網站:
http://www.jinkon.com.tw/index.php?fn=serverd&no5=C

剛剛打去,小姐說:只要是通電的產品不外賣

我說這樣子維修要多少錢,基本上約三百塊。

這樣子算算感覺還OK不貴咧~

註:不過我跟他說加熱圈,一直跟我講什麼墊片什麼的

不過自己拆修比較有成就感!!!

=====================
我把電源110V接頭接上去,按出水試試看,結果沒有量到12V的電壓出來
馬達還是沒動作。

所以我判斷應該是PCB主版有問題~

感覺是繼電器~這顆怎麼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工牌維修網站:
http://www.jinkon.com.tw/index.php?fn=serverd&no5=C

晶工熱水瓶工廠是維康公司代理,而你打去的電話是森泉公司,是做開飲機的。2家公司是不一樣的。

网友A:
加熱圈壞了?!~~它三個接點分別是燒水、保溫、中性線...
用歐姆檔200或者蜂鳴應該可以找出一支錶筆固定一點測出
2~3個電阻值...

出水馬達控制透過PCB控制其作動...

你要跑PCB電路了~~出水馬達使用直流電壓,會有一個AC轉DC的
電路輸出DC12V....看哪個元件控制馬達的+12V...如電晶體

繼電器我猜是切換保溫/燒水,當溫度到達規定值時,底部的溫度開
關OFF,切換到保溫去....

這PCB不算複雜跑一跑檢查一下上頭的電阻、二極體、電晶體、電容
應該可以抓出哪有問題....

网友:
雖然指示燈會亮,建議先從電源哪二顆十字大電容著手是否有基本電壓。
還有幾顆上下限溫控開關是否故障,繼電器是否動作(REALY),加熱絲是否斷路。
建議參考小家電專修三太子發文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熱圈壞了?!~~它三個接點分別是燒水、保溫、中性線...
用歐姆檔200或者蜂鳴應該可以找出一支錶筆固定一點 ...

謝謝tcy786大和a471大和wkm大的回覆~

目前公司同事說要幫忙,把PCB版拆回去看了~

溫控開關有用BB檔(歐姆量測過,都是有數值是好的

整個加熱版拆下來量測還是一樣都是1(確定是壞的了~

後續看同事怎麼回應再來PO文~

謝謝大家的幫忙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tcy786大和a471大和wkm大的回覆~

目前公司同事說要幫忙,把PCB版拆回去看了~

加熱線圈,一拆下來就斷成兩截

我同事說電會經過~
加熱線圈,然後馬達才能啟用

所以要先換掉加熱組才能測PCB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