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冠王發動後加油會熄火

楼主(2014-08-12):
機車最近以來,只要下雨天,發動後,一加油,就會熄火.沒淋雨也是一樣
上網找資料,相關的零件-高壓線圈,高壓線,火星塞,空氣濾淨器,cdi等等.
所以就把機車座拆了,用水管沖水,發動後,一加油,就熄火了,查了空氣濾淨器ok
由於火星塞太久沒換了,換了火星塞就好了.
網路有人分享說,火星塞點火不好時,遇到雨天就會有這種情況,有時高壓線圈的接線破皮也會,之前遇過.

舊的火星塞

舊的火星塞

网友:
我N年前那台三冠王也是這樣,不過最後因為"多重器官衰竭",還是把它報廢了

网友:
高壓導線破皮會導致漏電影響點火電壓.....

火星塞每回換機油時拆下來檢視清理一下,了解汽缸
內燃燒狀況。火星塞狀況不佳會影響點火,進而影響
動力...

网友:
是化油器的嗎? 可能是化油器油路阻塞,需要清化油器!

网友:
發動後,一加油,就會熄火
1.自動油杯負壓管脫落
2.CDI或激磁線圈老化
3.火星塞老化

火星塞老化導致發動後異常在二行程時代幾乎人人碰過,二行程車停產後就變罕見疾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