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碟煞總泵跑空氣了??

楼主(2014-08-12):
最近發現我機車前煞的煞車行程很長,檢視了一下煞車油位..正常且顏色也正常(之前換過煞車油)
,煞車油應該沒有洩漏且按住後煞車不會軟掉,僅煞車行程變得很長....

很久以前也是這樣,剛好煞車油黑了於是直接換油,換好後問題也就解決了...這次又來了

在想是否煞車系統氣密性不好跑空氣進去了?

网友:
總泵內推桿油封膠圈更換應有改善
只不過總泵幾百塊錢一個
心不免難抉擇

网友A:
整組拆下來清洗,然後油缸裏的橡皮墊片泡汽油30分鐘再回裝上油排空氣。

楼主:
自己沒工具拆捏~~~傷腦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組拆下來清洗,然後油缸裏的橡皮墊片泡汽油30分鐘再回裝上油排空氣。

請問一下泡汽油的原因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泡汽油的原因是?....

東西老舊了,蓋不密了,泡點汽油,讓橡膠漲大產生形變,這樣,本來不夠密的地方就很容易變密了~
注意不要泡太久喔~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8417054.html

楼主:
這東西好像有修理包不用換總成,但車行應該會以換總成處理吧...卡好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東西好像有修理包不用換總成,但車行應該會以換總成處理吧...卡好賺

聽過修理包,但是材料行說沒有

換總成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聽過修理包,但是材料行說沒有

換總成比較快

在網路上我找到資料,原來就是活塞、推桿、C型扣環組成的套件,
換言之只要煞車油管、總泵缸體正常,換掉上述總成即可解決。但
車行應該沒這樣幫人換的..(我猜拉~因為這樣賺比較少)

換總成簡單省事...

网友:
換總成也較為安心,換了之後不要忘了把殘存的空氣排掉。

网友:
哈士奇開始組裝,搞了一晚前煞總汞無作用,不過非漏氣或油,ㄧ拆油、水、銹,垢真多,排掉清除。

煞車油仍無法灌入,無壓縮功能,煞把有夠輕,大概心裡有數16年了橡膠也硬化,原總成已斷料不易購買。

開始噴WD40,可惜技術經驗不足,無法確知膨脹係數,宣告失敗直接咬死連壓縮彈簧也無法回彈。

只好拆了,靜置看是否能再回復原狀,也多虧咬死,壓縮柱需壓到底才有辦法在壓縮柱最外層內凹處卸下C型彈片,因橡膠膨脹也吃盡吃奶力氣抽出。

內部構造螺旋式彈簧(推擠回彈)、二個不同規格喇叭口橡皮圈(單向)、ㄧ支中心柱、防脫落C型外撐彈片、隔塵橡皮套。
如下圖

以上參考

哀....不好輪

楼主:
唉~~我都還沒去給車行看呢

應該不是洩漏~我猜柱塞有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我都還沒去給車行看呢

應該不是洩漏~我猜柱塞有問題了..

因空氣會受油壓力 產生體積變化  若有空氣於煞車系統內  煞車會軟掉 (空氣體積變化)
氣密性不好跑空氣進了?  氣密性不好的地方 該會漏油

我猜碟煞油管  開始輕微  [ [ 爆龜 ] ] 現象了
==> 煞車行程變得很長  多壓的油 跑到  [ 爆龜 ] 增加的容積去了

照理說  [爆龜] 增加的容積 會使油位減少
所以我猜只是初期徵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空氣會受油壓力 產生體積變化  若有空氣於煞車系統內  煞車會軟掉 (空氣體積變化)
氣密性不好跑空氣進 ...

可是我總泵內的煞車油沒有少~~在標準的線上

网友D:
所以我猜只是初期徵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猜只是初期徵狀

總之,整個系統檢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a大:
內漏,換新較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a大:
內漏,換新較安心

車行小老闆幫我省錢,用注射針筒搭配管子從碟煞卡鉗排氣口逆向注油~~~搞定了
煞車又回到硬硬的短行程狀態了~~~~

他說應跟油管沒關係,他經驗顯示我這車型的油管很耐用~
不是煞車總泵的柱塞功能輕微喪失就是碟煞卡鉗油封走空氣~
搞個卡鉗原廠要價兩千咧...老闆認為我15年老車(里程卻很少)
當下情況還不需換東西(煞車沒明顯洩漏而且油壓能持續建立)

楼主:
這家店很有意思,本身是四星技術門市兼大盤(供貨給附近鄉鎮小車行),
有時候我按表操課他們還會"勸我"....例如之前我保養引擎機油濾芯,這小
老闆就曾對我說過"按照經驗顯示應該還不會髒唷!~你要換?"...
後來拆開了"你看吧~~還很乾淨說~油封也還很好,你還要換嗎?"
最後還是換了....因為我說你拆都拆了..."沒關係啊~拿一點工資意思就好裝回去就好,等X千公里後再來看"
還是換好了啦....."好吧好吧~~下回你知道了厚~~這沒那麼快髒的除非你惡操它~~手冊寫的里程太早了"

你沒見過老闆這麼替客戶著想的吧~~~難怪它生意那麼大,展示區三間並一起一間維修區...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家店很有意思,本身是四星技術門市兼大盤(供貨給附近鄉鎮小車行),
有時候我按表操課他們還會"勸我".... ...

這店家真好人呢! 現在的人都看營業額為先。 都很少有為客人的錢包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店家真好人呢! 現在的人都看營業額為先。 都很少有為客人的錢包想了

他們家三代經營了~~老頭家現在退居二線,只有客人太多忙不過來,
董事長才親自出馬....不然都坐在店面納涼兼業務(介紹新車)...

現在店面交給兒子在管...然後還有間分店......

他們會從客人角度來分析某項維修有無必要........有次有客人想換傳動皮帶,
他們從窺視窗也是看了看跟對方說"外觀還良好正常捏~~繼續騎啦,若在外面
斷掉顧路,我派師傅開車幫你載回來修(他們有道路救援服務)...

网友G:
我覺得90%是卡鉗活塞油環氣密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覺得90%是卡鉗活塞油環氣密不良!

不是總泵方面的問題?

老闆也是有這樣懷疑,說換卡鉗很貴....

似乎沒有維修包可用..

网友H:
油的品質可能變了 或者受潮
換煞車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的品質可能變了 或者受潮
換煞車油就可以了

油一直都是新的,透明透明呢~~之前換過...

我之前也曾經跑空氣過,他們師傅也是幫我這樣處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油一直都是新的,透明透明呢~~之前換過...

我之前也曾經跑空氣過,他們師傅也是幫我這樣處理~ ...

是多久之前呢 煞車油用久了是會有含水存在
不過還是跑空氣絕大多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多久之前呢 煞車油用久了是會有含水存在
不過還是跑空氣絕大多數

兩年前吧....第一次跑空氣時就順便換油了,後來還是有跑空氣的情況,
但間隔時間很長,上回也是這樣處理。車行都很有經驗了,由於沒有完全
喪失功能所以都沒換卡鉗(不能單換油封唷?)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總泵方面的問題?

老闆也是有這樣懷疑,說換卡鉗很貴....

卡鉗油封,土封是可以申請的到的
可是照我看你的問題並非如此
應該是你的卡鉗要拆下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卡鉗油封,土封是可以申請的到的
可是照我看你的問題並非如此
應該是你的卡鉗要拆下清洗了 ...

有油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總泵方面的問題?

老闆也是有這樣懷疑,說換卡鉗很貴....

總泵皮碗若是有問題會壓下一瞬間是硬的,然後慢慢下沉;大部分跑空氣都是從分泵進的;解決方法可以把分泵活塞用air吹出來後將O-ring挖出連裡面及活塞清潔乾淨後塗煞車油裝回,很多時候這樣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總泵皮碗若是有問題會壓下一瞬間是硬的,然後慢慢下沉;大部分跑空氣都是從分泵進的;解決方法可以把分泵 ...

嗯...但也要拿的到耗材更換啦....

我這種是行程會變長,但是沒有洩漏或者
下沉現象...

网友G:
行程無故變長幾乎可以肯定是跑空氣進去了。O-ring不一定要原廠方形的,用圓的到現在我還沒看過出事的;花幾塊錢可能就救活了一個卡鉗,應該很值得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行程無故變長幾乎可以肯定是跑空氣進去了。O-ring不一定要原廠方形的,用圓的到現在我還沒看過出事的;花幾 ...

不知道該找誰弄咧,怕等下換卡前總成....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該找誰弄咧,怕等下換卡前總成....

那就自己來啊!
這不是我們來痞酷網的目的嗎? 網路上很多人發過教學文,很簡單,看過就會了。反正最糟也不過讓車行賺這筆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總泵方面的問題?

老闆也是有這樣懷疑,說換卡鉗很貴....

哪一部分零件都有再賣啦,只是合不合乎你尺寸。
我比對二家ㄧ家是在高雄,這家在北部可面交,且賣家還哪尺規比對。
如有興趣DIY南部就讓你收尋相關字詞n_046|

以下北部的拍賣供參考
齊格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自己來啊!
這不是我們來痞酷網的目的嗎? 網路上很多人發過教學文,很簡單,看過就會了。反正最糟也 ...

沒工具啊~~~以前裝備齊全我拆輛SUV不過半個鐘頭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哪一部分零件都有再賣啦,只是合不合乎你尺寸。
我比對二家ㄧ家是在高雄,這家在北部可面交,且賣家還哪 ...

這到材料行問應該就有的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