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有在看圖紙維修的大大幫忙解惑一下

楼主(2014-08-12):
如题
如果有份圖紙顯示出某個信號是低電位有效,低電位的定義為0~0.7V
假設A測試點需要一個低有效電位,那麼A測試點0V算是有效嗎????

网友A:
ㄟ~好問題.就我的認知.就算低電位有效的腳.也應該有電壓.有效的瞬間為高-低-高.至於0V.應該是有問題

网友B:
0V當然是有效,可能是直接接地,或其他如MOS的LOW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0V當然是有效,可能是直接接地,或其他如MOS的LOW輸出.

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此处接地了,肯定就是0V了。也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ㄟ~好問題.就我的認知.就算低電位有效的腳.也應該有電壓.有效的瞬間為高-低-高.至於0V.應該是有問題 ...

所以低電位有效的測試點,他的電壓範圍應該介於0~0.7v之間,但不等於0V,這樣解釋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V當然是有效,可能是直接接地,或其他如MOS的LOW輸出.

接地腳不算呢?  可能是我沒有問的很好,先抱歉
就主版而言的話,時鐘IC的PG腳,這是高低電位都有效的腳
假測A這個時鐘IC的PG腳為低電位有效,那A這個時鐘IC的PG腳是否只能介於0~0.7,但不能為0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地腳不算呢?  可能是我沒有問的很好,先抱歉
就主版而言的話,時鐘IC的PG腳,這是高低電位都有效的腳

除非是浮接,否則0.7V以下至0V,都是有效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浮接,否則0.7V以下至0V,都是有效信號.

浮接是什麼意思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浮接是什麼意思阿??

就是指輸入端空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低電位有效的測試點,他的電壓範圍應該介於0~0.7v之間,但不等於0V,這樣解釋對吧? ...

請你把實際碰到的問題放上來好了.把圖po上來也行.

网友C:
你應該是在討論"邏輯準位"的問題~

這是幾個常見的定義:

資料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gic_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指輸入端空接.

認識到新名詞了

楼主:
就是我舉例的時鐘ic的PG腳,那個時鐘就是低電位有效
我初測MS-7592是全版無時鐘,時鐘IC的PG就是0.01V,查看圖紙是確定低電位有效,
所以才有此一問

最後只是簡單的時鐘IC故障,因為工作條件全部滿足了,更換後就從0.01V變成0.45V
上U也會跑碼了,只是代碼很長卡07,感覺要做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舉例的時鐘ic的PG腳,那個時鐘就是低電位有效
我初測MS-7592是全版無時鐘,時鐘IC的PG就是0.01V,查 ...

1.你的問題應是此時鐘IC的PG腳,其內部電路呈現短路接地故障,造成原先0.45V的控制輸入信號被接地了.
2.此問題從#11樓jojolin大提供的圖表,可發現數位的"H"及"L",都存在一個範圍電壓,知道為何會有此範圍了嗎?又是何原因決定此電壓是靠近上限(0.8V)或下限(0.0V)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問題應是此時鐘IC的PG腳,其內部電路呈現短路接地故障,造成原先0.45V的控制輸入信號被接地了.
2.此 ...

好像有點專業了
我知道是IC內部短路,但是我還是不曉得是什麼控制上下限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有點專業了
我知道是IC內部短路,但是我還是不曉得是什麼控制上下限電壓 ...

1.主要是由負載效應決定了輸出電壓的振幅.
2.那何謂負載效應?誰又決定了此效應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是在討論"邏輯準位"的問題~

這是幾個常見的定義:

Vcc的範圍有明顯的錯誤,一般為5V±5%,4.75V~5.25V,很窄的使用條件,還有耗電多,註定它要被取代的命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主要是由負載效應決定了輸出電壓的振幅.
2.那何謂負載效應?誰又決定了此效應的比例? ...

報告,

TTL fan out
等效負載電阻
多重負載並聯之等效電阻
輸出電源內阻非理想(零)
輸入端阻抗非理理(無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