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液晶電視32CV700S主基板內EH11A穩壓IC

楼主(2014-08-12):
請問EH11A穩壓IC  輸入是3.3v    輸出不知是幾v   查不道資料  請幫幫忙

网友A:
這顆是ADJ版本,那R721和R724應該都要有電阻才能知道輸出電壓是多少。 EH11A的壓降至少1.15V,所以如果輸入是3.3V,那輸出不會高於2.15V,我猜是1.8V居多但也有可能是1.5V或1.2V(通常是供電45nm以下的IC)

网友:
ADJ的穩壓IC 以要自己套公式 去找DATA就知道怎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ADJ版本,那R721和R724應該都要有電阻才能知道輸出電壓是多少。 EH11A的壓降至少1.15V,所以如果輸入 ...

感謝你.     R724電阻上面是標示000 直接地   R721沒接電阻.   測量輸出是1.27V 不知是不是正常.

网友:
1.2V是正常的  如ADJ腳接地就是輸出1.2V  是正確的無誤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R724電阻上面是標示000 直接地   R721沒接電阻.   測量輸出是1.27V 不知是不是正常.      ...

這種接法等於是把穩壓IC當成1.25V電壓基準使用,因為out沒有feedback回error amplifier,其PSRR和transient都無法達到標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接法等於是把穩壓IC當成1.25V電壓基準使用,因為out沒有feedback回error amplifier,其PSRR和transie ...

感謝各位先進回復  最後主基板壞  改公版. 完成

网友B:
這麼快就投降了!
若不是這顆LDO問題,可再找找看。不如PO出整機故障原因描述,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快就投降了!
若不是這顆LDO問題,可再找找看。不如PO出整機故障原因描述,大家研究研究... ...

因人客沒第2台電視可看  沒太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