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棉花糖機無法加熱

楼主(2014-08-12):
各位好:

這是朋友託修的棉花糖機,220V 應該是對岸的產品。

馬達正常旋轉,但無法加熱,所以無法製造棉花糖。

打開看(如圖2),兩條線接到端子,其中端子1很正常的接觸在旋轉的軸上,端子2很明顯已磨損無法連接,故而無法導電到電熱器上造成無法加熱(圖3)。

想請問這種端子要去哪買?問了網拍的幾家都不賣零件,或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法或零件?

网友:
是不是要找PVC絕緣接線端子+熱縮套管?
PVC絕緣接線端子
再次看了您的發文,您好像是耍找碳刷

网友:
換碳刷  把銅環上的氧化物清掉

其實他可以利用遠紅外線加熱  這樣就可以省去電刷

楼主:
不是,請看圖三(可能不清楚),是接觸在軸心上(上下兩圈)導電用。但這裡我就不是很瞭解他的設計,因馬達一直旋轉,靠這兩個接點端子來供電給電熱器用,不是很快會磨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請看圖三(可能不清楚),是接觸在軸心上(上下兩圈)導電用。但這裡我就不是很瞭解他的設計,因馬達 ...

對阿
正因為會有損耗 會有碳粉飛揚    食品上非常不妥當

兩個金屬環兩個碳刷 導電給電熱絲
這個叫做集電環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4.4.367.ruAVCE_6i2Y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請看圖三(可能不清楚),是接觸在軸心上(上下兩圈)導電用。但這裡我就不是很瞭解他的設計,因馬達 ...

把接觸不到那兩個螺絲拆下來看一下構造為何?應該和一般碳刷馬達一樣有加壓彈簧在螺絲端子內。

猜想可以把那兩個固定螺絲孔,磨鑽大–點成8字孔,就可調整接觸壓力。

專炸元件: 換碳刷  把銅環上的氧化物清掉。讚!

网友:
兩個銅環上應有50歐以下低阻,不然就是加熱的鎳鉻絲斷路
如有低阻,測量接線端子(兩顆螺絲),如無低阻就是碳刷問題
碳刷更換

楼主:
謝謝大家,這裡果然是高手如雲。
先找個碳刷換上再試試,有問題再請教各位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棉花糖機的內部,算開了眼界!

网友:
這好像是新型的機種,以前看到的底座都是像瓦斯爐一樣點火用燒的...

网友:
把碳刷拆下來,找專賣電動工具的店家問問
如果沒有剛好的尺寸,就買稍微大一點的回去
用砂紙磨小來即可

网友:
找製造廠吧
耗材要換
电滑环slip ring

网友:
這是棉花糖機參考電路圖

參考電路圖

參考電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