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CRT電視型號TC2938CM 電晶體冒煙

楼主(2014-08-13):
Dear all
原本電視只是變綠色,上網查了一下發現有可能是映像管後面的PCB板鍚點需補焊,所以我就補焊一下鍚點
,再將PCB板插回去映像管後打開電源一開始畫面是正常的,後來我看PCB板有髒東西所以就拿起不用的牙刷刷了
兩下後發現畫面變一條一條綠色,後看PCB板的電晶體的中間腳位的鍚點冒小小的煙(我在想會不會是靜電造成損壞電晶體)

下圖為冒煙的位址

不知如果像這樣換那一顆電晶體不知有沒有用呢?請各位先知幫我看一下
我想自已把它修好,如缺任何資訊告知我必定提供
謝謝

网友:
那你就把晶体給換了唄 肯定會好

网友:
B OUT 感覺補焊就會好

楼主:
好的
只好換看看謝謝你們的回覆

for 1+1=1
B OUT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只好換看看謝謝你們的回覆

那電晶體就是負責藍色輸出

网友:
大大您好 看那板上冒煙之處是G2那裏約有420-480V應該是基板漏電所致
出現單色可測BK.GK.RK電壓正常都在120V-135V之間太高代表電路沒動作
沒電代表輸出晶體短路或供電180V問題  請參考謝謝

网友:
如果說你沒有~"銲完"~就用溶劑將電路板洗乾淨的標準SOP習慣!

以這種高壓點,會發生你現在的問題,其實滿常見~~再者check一下銅箔線路有無斷裂?

楼主:
我剛剛將買電晶體回來後焊上去才正常大約一分鐘
就又發現畫面變回全藍色的畫面 ,這次是電晶體1,2腳發現有電弧
我把電晶體焊起來發現電晶體的PCB 2,3腳位中間有一個小小的孔我想這個因該是主因吧

有辦法絕緣嗎,或可以焊至共腳嗎

网友:
從第一圖片看事先捕焊三個輸出晶體腳.G2(SCREEN)後用香蕉水清潔
.再測BK.GK.RK.G2電壓是多少應該可知問題點才對..全藍畫面有時是
沒Y信號也會出現.電如果BK電壓很低才是藍色電路有毛病.

楼主:
for jasonchen3219
洗版 ?
for Wanlantv486
可是電晶體目前2,3腳會跳火
(我怕它燒起來)

网友:
晶體壞了嗎 沒壞 以香蕉水用刷一刷再用吹風機吹一吹不會有問題的
線路若燒焦要清一清

网友:
必須把2腳位間的炭化的部份完全挖除
必免因為炭化+濕氣導致再次導電產生高溫燒烤PCB板...
如果傷到電路必須用補線的或是
必要時用跨線來接或是指晶體腳位換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