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自行焊接SMD connector?

楼主(2014-08-13):
請問如何自行焊接圖上之  SMD  connector?

网友A:
connector的錫面沒有拍出來.

网友B:
焊點先上錫......再用熱風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or的錫面沒有拍出來.

如圖所示,要用很尖的烙鐵才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點先上錫......再用熱風槍.....

謝謝!! 有找到焊接SMD IC影片,好像用溫度較低錫膏和熱風槍可搞定!!

网友C:
從後面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後面來

後面有其他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