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去除Bonding黑膠方法

楼主(2014-08-13):
只能泡藥水或熱風槍慢慢弄掉...
請教其他方法或工具=..=

网友:
應該沒有其他方法了,但如果可以不管黑膠下頭的東西那就好辦了,方法很多又很快。

圖片上黑膠中呈現的白光影像真讓我倒吸一口氣,雖然已經過中元但連假還沒過完 ~~~~~~~

网友:
除掉那個黑膠....

裡面的晶片...大概也掛了吧!!!...

為什麼要除掉呢???

楼主:
晶片確定往生了..
想除掉重新上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片確定往生了..
想除掉重新上一顆

重新上一顆....這個就厲害了!!!....

如果能除掉....上顆新的....

這可要貼文分享.....痞酷內...好像沒有這方面的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片確定往生了..
想除掉重新上一顆

可以參考一下這篇:http://www.ndiy.cn/thread-26607-1-1.html
似乎是使用熱風槍加熱後,再破壞

但是,有兩個先決條件:
一、要有正常的焊盤,有時候牛屎底下的焊盤不是正規的矩型
二、要知道代換的芯片是什麼

看樓主的圖片,看起來焊盤就不過了!

网友:
這類產品應該是故障就拋棄了
太便宜到沒修理價值---用在玩具--鬧鐘--計算機--傳統電話

网友:
一般還要打線

网友:
可以考慮直接把周圍導線都切除

IC直接利用跳線接起就好    黑豆下面就不要管他了  反正周圍的線都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