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VS二極管 Semitec Z2047 可不接嗎?

楼主(2014-08-13):
如題,
此為雙向 瞬變二極管,不知是否有替代品?
或者 能否就不接, 只是少了保護裝置的功能?

Semitec Z2047

Semitec Z2047

感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A:
1.外部輸入電壓值?
2.保險絲有燒毀?
3.此元件故障時呈現短路或開路?
4.不接此元件時 ,電路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外部輸入電壓值?
2.保險絲有燒毀?
3.此元件故障時呈現短路或開路?

1. Ac24 v
2. 有,已換新
3. 短路
4. 還沒試,(也是目前想知道不接會不會有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1. Ac24 v
2. 有,已換新
3. 短路

請確認其是否與AC24V並接,若是,可先不接測試,一般此類保護器故障時,是呈短路現象,並連帶燒斷保險絲.

网友:
最好要接,如果不接的話下次接錯電或電壓異常就不是那麼簡單囉(異常電壓及電流衝入後端電源電路甚至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