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器替換

楼主(2014-08-13):
請教各位先進~
若1 uf  200v 用 1uf  250v 替換是否可行?
耐壓數在多少以內可以替換呢?
感謝~~

网友:
當然行耐壓值用更高當然可以阿
原本200V你現在用250V來代當然可以阿

网友:
碰到什麼特殊的狀況了嗎
怎麼會問這麼不尋常的問題

网友:
思考一下
設計 200v 的器件於電路的此位置,代表電壓不超過 200v 器件的崩潰電壓,假設 199v 好了
此時替換成 250v 耐壓的器件,假設其它條件都一模一樣,輸入 199v 給 250v 的器件,結果…沒事

网友:
零件耐壓可以更高,耐電流可以更大,規格越高當然越好,只是有沒有必要而已,
以及體積、價錢是否容許。

网友:
零件耐壓可以更高,耐電流可以更大,規格越高當然越好。只是要注意,電容在某些電路上...容量(電容值)不一定是愈高愈好。

网友:
有些電容耐壓越高體積越大且Irac越小,如果對漣波電流有很高要求,這部分要注意一下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