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快捷線電源問題....

楼主(2014-08-13):
這是在網路上看到的電路圖,想請問一下假設5V負載電流過大,會造成5V壓降,此電路會有什麼動作
還是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大電流

网友:
圖中電流偵測電阻可適度調整,但無法大範圍變動,電流的增加,除了變壓器須更動外,其他的零件數值也需經調適,最好是不要任意更動最大電流輸出量,才可卻保安全使用.

网友:
12V加一個7805,輸出再串接一個2A的整流二極體,接到5V輸出,7805的接地也要串接一個同樣的二極體.
7805要加散熱片.

若不想用7805,可以改用LM2576-5,3A,與7805的做法差不多.

网友:
如果你的附載只有加在5V的話
會出現壓降,不代表是過電流 (OCP)
也有可能是12V電壓過高造成的過電壓保護 (OVP)

网友:
r12移除
r8改可變電阻10K

調整標準5V輸出

這樣就應該可以了

楼主:
to 雄爸爸
       我12V又沒動,為什麼會電壓過高呢??
to maxcar
      把r12拿掉就沒有12V啦,換r8是不是只能調整電壓,不能調電流????

       應為規格標榜輸出12V 2A  5V 2A,我實在看不出2A怎麼來的

     感謝各位大大回答

楼主:
請問圖中R7 R11做甚麼用???

网友A:
R7 R11是電路假負載(防空載用的),+12V不用的話,就照3F做法增加+5V的電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雄爸爸
       我12V又沒動,為什麼會電壓過高呢??
to maxcar

你是開版的,別人可以不必用"回覆"功能,你也可以收到回覆的通知,可是當你回覆別人時,一定要針對回覆者用"回覆"功能,被回覆者也才會接收到通知,可以經由通知點選快速進入你的回覆主題,同時這也是對回覆你的痞友的尊重,這個對於常在幫忙解答者很重要,不必一一檢查所有主題,看看是否有人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圖中R7 R11做甚麼用???

R7 R11在開機時是電路的假負載,防止空載,關機時是電容的洩放電阻,可以快速的將電容上的電壓由電阻洩放掉.

网友:
+5V與+12V都是同一顆變壓器
輸出也沒有獨立的穩壓機制
當+5V有加負載時
+12V的電壓,因為沒有負載可以放電
輸出電壓勢必會變高,而且是+5V的附載越大+12V的電壓會越高
所以才會建議你在+12V也加上負載
或是依照#3所建議的方式,把+12V的電壓降到+5V去並聯
一來可以防止+12V無負載造成OVP
二來可以增加+5V的輸出電流

12V*2A=24W    5V*2A=10W    總輸出功率為34W
你只有使用+5V*2A而已,是不可能會OCP的
OCP是靠R2偵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開版的,別人可以不必用"回覆"功能,你也可以收到回覆的通知,可是當你回覆別人時,一定要針對回覆者用" ...

to scottwang
     sorry~~~第一次發文,不懂之處多多包涵!!!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 R11是電路假負載(防空載用的),+12V不用的話,就照3F做法增加+5V的電流

沒有負載時不能經由R8 R9 R12 R13放電嗎?...為什麼一定要經R7 R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負載時不能經由R8 R9 R12 R13放電嗎?...為什麼一定要經R7 R11

這正是所謂作"效果",可觀察彼此電阻值的差異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正是所謂作"效果",可觀察彼此電阻值的差異程度.

不懂~~可以說明白一點嗎?.....感謝你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負載時不能經由R8 R9 R12 R13放電嗎?...為什麼一定要經R7 R11

R8 R9 R12 R13當然也有放電效果,但阻值太高作用不大,所以必須另設假負載R7,R11,當沒有外部負載時,因負載太輕主迴路會不穩定,所以必須設置假負載,您可比較R7,R11與R8 R9 R12 R13的電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scottwang
     sorry~~~第一次發文,不懂之處多多包涵!!!感謝你

你也是比我還老的老會員了,應該出來透透氣,跟大家啦咧,別再潛水了,想找美人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比我還老的老會員了,應該出來透透氣,跟大家啦咧,別再潛水了,想找美人魚嗎? ...

:loveliness  感謝你耐心的回答,因為怕問太淺問題很沒深度,以前都是看看別人文章修修東西
慢慢到老了一點才想說理解電路怎麼運作的,這樣才有意義,板上真是許多熱心且又是高手
真感謝你們,比學校老師好很多,老師只會叫我google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R8 R9 R12 R13當然也有放電效果,但阻值太高作用不大,所以必須另設假負載R7,R11,當沒有外部負載時,因 ...

原來如此~~~考慮的真多XD~~~~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