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電視] ZAYA WVM-3777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4-08-14):
故障情形:剛開機時畫面聲音皆正常,三分鐘後畫面開始出現雜訊而且越來越多,約十分鐘後變綠畫面且無聲音,整個當機無法操作,只能關電冷卻後才能重開機。

TV型號

內裝照

電源板小電容新*4

AD板LDO 1084 ADJ調整型穩壓IC熱到發青難怪會熱當機,因為它是供應1.8V給AD主IC之用的,
更新一顆同型IC並且給它裝上散熱片延長使用壽命,同時更新日系電容*17,使AD板工作更穩定。

LG面板型號沒拍到~懶得往下拆~

全機清潔檢查保養-->完修測試

网友:
人客賺到了~

网友A:
謝謝你長期教導大家維修的經驗,給個小小建議,散熱器離電容遠一點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長期教導大家維修的經驗,給個小小建議,散熱器離電容遠一點比較好。 ...

謝謝老大的建議~~
因為時間有限無法裁切較適合的散熱片,且為了配合旁邊那個螺絲鎖孔,
大概翻一翻現成的散熱片鑽個孔攻牙後就上了。

原本三天休假預約三台,結果卻多來了四台,
一路拼戰下來完修六台交機,剩一台電源板IC缺料待料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大的建議~~
因為時間有限無法裁切較適合的散熱片,且為了配合旁邊那個螺絲鎖孔,
大概翻一翻現成的 ...

其實我想的也是這樣,你應該是要就近利用固定的孔。

從以前看wet在發表大作的手法中就知道wet也是大師級之輩,除非故障點是在面板或買不到零件外,否則應該都難不倒才對。

网友B:
請教AD板上的電容大約是那些規格??
如10UF 50V
想準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想的也是這樣,你應該是要就近利用固定的孔。

從以前看wet在發表大作的手法中就知道wet也是大師級 ...

謝謝wish老大的稱許
我不是大師~~只是業餘的玩家,在此地持續修練中。
叫我大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AD板上的電容大約是那些規格??
如10UF 50V
想準備一下

10UF 50V
22UF 50V
47UF 50V
100UF 16V
220UF 16V
470UF 16V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大的建議~~
因為時間有限無法裁切較適合的散熱片,且為了配合旁邊那個螺絲鎖孔,
大概翻一翻現成的 ...

有一種(有品牌)白色的散熱膠(小小一條,像飯店附的小牙膏),可以用來黏散熱片

至於散熱片其實可以買紅銅片(不是那種筆電用的),一般我是買大小比一般名片再大一點的,直接用剪刀剪成所需大小(可以想要折成什麼形狀),然後用散熱膠把他黏起來,不僅不用另外攻牙鎖螺絲,大小也可自己控制.

PS:以前市面上賣一種小玻璃罐的灰色的散熱膠(無品牌),此種效果不好,不建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