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C-3030D無電流輸出

楼主(2014-08-14):
請問一下前輩,小弟我有台GPC-3030D 雙輸出的電源供應器,目前右邊輸出是正常的但左邊輸出有問題,電壓調整都可調但切到電流就無法調整,用鉤錶側還有0~0.5A的變化,但是只要接上重負載就電壓被拉下來沒了,雖然空載時電壓是可調但是那是因為三用電錶是高輸入阻抗,所以還有電壓可以量到。
我個人是判斷POWER板的部分應該是沒壞,應該是壞在電源控制板那邊,請問有誰知道正確的故障點在哪,印象中這種機種蠻耐操的才對。

楼主:
我已經修好了,是後面的功率電晶體壞了

网友:
benz大,發表文章時,請謹記要補貼該物件的正/反面圖面,以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