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V315B1-C01[已解決]

楼主(2014-08-14):
(請教) V315B1-C01 F1燒掉後端短路, 排除N6, N7 ,可疑是UP1/ AT1380AP 及 Q2 用3120  8552Z
          請教Q2要拿裡買 或是有可代用的...謝謝

楼主:
找到了, 因該可用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2/23/233117_1.pdf 如有錯 請告知...謝謝

网友:
我的Q2是ap4422<ao4422>..大大參考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Q2是ap4422..大大參考囉

beer111大:感謝告知

网友B:
回 正一 大 …

   建議 …此型號電路短路,較常見於 MLCC 故障,查一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正一 大 …

   建議 …此型號電路短路,較常見於 MLCC 故障,查一下吧 !

su_fei 大:感謝告知,又學一招 ,已確定Q2那掉就沒有短路,等零件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