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奔騰125充電指示燈一直亮著,什麼地方出問題?

楼主(2014-08-14):
最近下雨,二天前發動後,奇怪電池的指示竟然一直亮著,但我仍然使用,心想如果電瓶不充電,只有用腳踏來發動,不知那位先進知道是什麼地方出問題?請指導一下。是整流器嗎?或是線圈,謝謝。

网友A:
機車有充電指示燈唷?!

那就代表發電機故障充電電路異常囉,也就是電仁輸出有問題或者整流器...

你可以看電瓶有無回充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機車有充電指示燈唷?!

那就代表發電機故障充電電路異常囉,也就是電仁輸出有問題或者整流器...

噴射的有充電指示燈,但是沒踩發桿,請樓主您確定一下

噴射奔騰的電池在行李箱最後面。發動後打開蓋子量電池端點電壓,有14V以上發電系統應該就沒問題

楼主:
我把電池接 頭拆了,再發動,再把把電池接頭接上,就恢復正常了,reset成功,但是不知那時候會出現這個現象。謝天謝地,不用再買材料來修了。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電池接 頭拆了,再發動,再把把電池接頭接上,就恢復正常了,reset成功,但是不知那時候會出現這個現象 ...

還有這1招喔~!!!
真的是太厲害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依然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電池接 頭拆了,再發動,再把把電池接頭接上,就恢復正常了,reset成功,但是不知那時候會出現這個現象 ...

拆了再發動......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