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徵求 HTC Desire 700 LCD/觸控屏 更換

楼主(2014-08-14):
朋友買沒多久的HTC Desire 700 摔啦~ 面板上小小裂痕不過卻讓他用的很難過,徵求高手更換。
不過這台好像不好拆就是了.....

网友:
這個要換總成 不然就要有面板玻璃分離器 才可以單獨更換

楼主:
這個我知道,問題是要有人願意幫我朋友換,問過幾位同行聽到是此款機型都拒絕收件

网友:
這就看您要怎麼修了
如果是換總成,那難度比較小,不過要花比較多的COCO便是,這在台灣應不難找到可以動手的同行.
如果僅是要更換觸控屏,在台灣要找得到同行肯動手的難度頗高,或許您可參考以下這一篇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86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