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 1001PX無法開機

楼主(2014-08-14):
我按電源有亮燈  然後就是都沒畫面  然後我把它拆開  直接插電上去按開關然後風扇沒轉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A:
先換個記憶體 然後開機測試 然後量電壓拍照 然後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個記憶體 然後開機測試 然後量電壓拍照 然後上傳

妳好  記憶體已經測試過了  拿一支下去測試還是無法開機  請問電壓是要量什麼電壓??怎麼量測

网友:
1.你要會先將筆電拆開.

如果不會拆,請google or 到youtube搜尋: How to replace HDD and RAM in Asus EeePC notebook.

2.自己打開後先目視check有無明顯故障元件,若無or不懂?請拍照上傳讓其他高手幫忙

网友:
這個問題 請先拔掉電源線 再拔掉電池 最後再拔掉另一個記憶電池(黃色的接兩線)
等個幾分鐘 通通裝回去 就可以開機啦
上次遇到eeepc是這樣處理的
您可以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