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是ELNA什麼樣類型的電容?[14#已解決]

楼主(2014-08-15):
這兩個電容是從故障的 SONY STR-AV-880 擴大器拆下,電容本身測試還是好的

不過小弟網路四處找不到這電容資料與評價,很想了解是否值得留下或是上網拍掉。

所以想請教論壇前輩先進,是否對這型電容有所了解? 還有音質效果如何?

感謝前輩先進指導!

网友A:
你是怎樣找的,是品牌找不到,或該規格找不到?

网友B:
有在DIY放大器就留著吧!因為是"4腳電容"一般必較不好拍賣.僅供參考!

网友C:
ELNA是日本電容器大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樣找的,是品牌找不到,或該規格找不到?

是從故障的 SONY STR-AV-880 擴大器拆下的,至於品牌我是知道的。

主要是規格資料與評價效果,小弟我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在DIY放大器就留著吧!因為是"4腳電容"一般必較不好拍賣.僅供參考!

小弟是有DIY的打算,除了電容還有顆很重的環形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NA是日本電容器大廠牌.

日本電容大廠其實有好幾家 松下 尼吉康 UCC 都是大廠。

感謝您指導!

网友D:
ELNA 帖子標題寫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LNA 帖子標題寫錯了----

已經改正!感謝您提醒。

网友E:
ELNA專出音響用電容。。。。。。

後來好像被收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從故障的 SONY STR-AV-880 擴大器拆下的,至於品牌我是知道的。

主要是規格資料與評價效果,小弟我不 ...

我本來看你的標題錯了,以為是你用錯的ELAN去查,所以查不到資料,可能你是以15000uF/71V去查的,那是舊的電容,舊的零件資料,網路上常會查不到,只能以近似的耐壓值去查,或者查該公司的介紹.

日本ELNA音頻電容介紹.

ELNA產品介紹.

日本ELNA.

网友F:
ELNA我只用Silmic系列,後級回授用它相當棒,其他如Cerafine我覺得還好

网友G:
這電容品質不錯
建議留著用

网友H:
這個只是ELNA 普及版的電容 就音質效果而言  [不錯了]
但也僅止於 [不錯了] 別把它當成發燒神物
是比不上ELNA AUDIO系列   黑色底金字 / DUOREX 酒紅底金字   還有 金屬藍色底白字...
還有堆亂七八糟的系列  基本上就是搞得閃閃發亮  賣相十足  怕人家不知道
(其實他牌 發燒AUDIO系列 也是)  反正大家都要閃亮登場 搶鏡頭

留下自用吧 二手賤價 新品零售單個搞不好要200台幣以上
露天 ELNA for AUDIO 10000uf 80V 85"C  單個要245台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255749750#auc
把原機 電源+AMP 局部復活  自用C/P值就高了
不然就是 賣給 學生套件 (不知台灣現今高職學校還有沒有 擴大機組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本來看你的標題錯了,以為是你用錯的ELAN去查,所以查不到資料,可能你是以15000uF/71V去查的,那是舊的電 ...

感謝版大提供資料! 小弟會仔細研讀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ELNA專出音響用電容。。。。。。

後來好像被收購了。

ELNA被收購?小弟孤陋寡聞沒有看到這方面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ELNA我只用Silmic系列,後級回授用它相當棒,其他如Cerafine我覺得還好

Silmic系列是目前日系電容最發燒之一!

不過這類拆機貨少有最新系列的發燒品,早期的發燒品倒是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電容品質不錯
建議留著用

了解!感謝您的建議。

最近想搞STK系列厚膜功放,應該可以派上用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只是ELNA 普及版的電容 就音質效果而言  [不錯了]
但也僅止於 [不錯了] 別把它當成發燒神物
是比不上E ...

感謝版大指導!

ELNA其他音頻專用系列,小弟已經有看了資料,大致上有了解不少。

至於這兩電容就留著自己DIY使用,有[不錯了]就夠了!就算是頂級發燒品,要是週邊搭配不好,也只是杯水車薪而已。

原機電源部份只剩下圖環變可以使用。

其他部份是故障的,功放部份應該還是好的,功放是厚膜功放STK4044XI。

小弟還有另外尋找電源供應部份,功放電路部份可能上淘寶那邊找空的PCB板來裝。

网友F:
ELNA的音響級電容其實發燒友用的不多,反倒是一般家用音響廠商愛用,有可能包裝精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ELNA的音響級電容其實發燒友用的不多,反倒是一般家用音響廠商愛用,有可能包裝精美吧。 ...

日本廠機蠻常見的,但也只是一般等級。音響級的電容不常見有廠家用。

网友B:
這是小弟手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小弟手邊有的.

金字ELNA的,等級是高檔電容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