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會員參與過回應或討論的帖子, 可以搜尋嗎

楼主(2014-08-15):
因為以前參加過討論 XP 停止支援後, 電腦進 XP 沒反應的 一個貼

記得有解決方法的, 好像要下載 一個 2014年 5月 後的 kbxxxxx 補丁

結果今天遇到問題, 想找來看卻搜不到.

网友:
由你的右上角,快捷導航/帖子 由你參與的帖子去尋找最有可能的標題或者內容.

网友A:
google時輸入下列文字, XXXX代表您想找的關鍵字

site:bbs.pigoo.com XXXX

网友B:
有沒有裝微軟防毒?  有的話,想辦法移掉那個應該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oogle時輸入下列文字, XXXX代表您想找的關鍵字

site:bbs.pigoo.com XXXX

其實這樣是不夠的,還要再加上想找的人之ID.
這樣的方式我也常用,但是許多時候也找不到想找的資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裝微軟防毒?  有的話,想辦法移掉那個應該就ok了

你確定沒有跑錯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這樣是不夠的,還要再加上想找的人之ID.
這樣的方式我也常用,但是許多時候也找不到想找的資料. ...

站上高手太多, 小弟記性又差, 常記不得是哪位ID高人的文章, 所以都只用"site:..."的方法, 大部份都可以解決小弟的困擾.

网友:
在Google輸入查詢範例字串:"主機板 不開機 site:bbs.pigoo.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確定沒有跑錯棚?

應該沒有

XP當初4月8號一停止支援,隔天就一堆電腦一開進桌面就卡死
元凶就是當天又自動更新的微軟防毒

所以我只是猜測,如果是這問題,就直接移除防毒就好,hotfix這個我沒印象
手邊的xp電腦也沒裝所謂的當機修正hotfix,還是在正常工作中

在該時間點之後有個重大更新,但是那個更新是IE的安全性漏洞更新,跟當機似乎無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沒有

XP當初4月8號一停止支援,隔天就一堆電腦一開進桌面就卡死

我是早把更新關閉了,也沒怎樣.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提議
不過還是沒辦法
如果你有 MOBILE01 的帳號, 你用過這樣的功能就會發現他的好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