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屋冰箱壓縮機頻繁運轉

楼主(2014-08-15):
又有事來請教各位先進了
家裡的冰箱是
品牌:西屋
型號:RT179MDC0
至今已使用2X年了
狀況為:
約上星期將之拖離原本位置清潔地面(實在是很髒
後來就發現"壓縮機"運轉時間好像比較頻繁都沒有停的樣子
開始計時一下發現大約是運轉五分鐘停五分鐘這樣一直循環
印象中以前休息時間大約都有10幾分鐘以上(去年打算要換掉時,有作過記錄
後來照痞酷文章檢查門條、檢查是否東西頂住等等都是正常
也拔下門條浸熱水;也買了熱風槍來吹硬化的地方
門邊也沒漏水了,這個位於上下門中間,應該是很久了才鏽掉
昨日拆下冷凍庫裡面
風扇運轉也正常
就是冷排的部份完全沒有結霜,乾乾淨淨的(不知是否這麼準,剛好除完霜?)
冷凍庫的東西也會正常結冰,魚、肉等等是冰塊的硬度,非軟軟的
風量調整冷凍庫為2,大部份的風送至冷藏
冷藏調整為1最熱
測試溫度調整也是正常(測試方法為我將之調為3,待壓縮機運轉1個多小時後停機,打開門溫度升高,又開將運轉時,將之調到2,壓縮機會立即停止運轉)不知是否測試方法正確?
壓縮機區塊,用手摸過管路都沒有{油}的感覺…不知是否就是沒有漏冷媒?
冰箱內也找不到其它開關了,除了還有個切換開關DAMP EXTERIOR 另個選項是 SAVER NORMAL 印象中買來也沒調整過
背面有張線路圖很小張…手機實在拍不好,如有需要晚點再補上,還有測量的溫度
不知是否是冰箱內部有變型、破洞還是如何?也想不到如何檢修?
請先進們指點該往何處檢查,謝謝。

网友:
1.現在夏季壓縮機運轉頻繁是正常的..減少開門次數..避免冷度流失..或許回提升一點..
2.冷凍庫食物太少..冷度流失快.也會壓縮機運轉頻繁的..

楼主:
謝謝回覆
計算時間時,冰箱門都是沒開的
只是覺得溫度好像掉的太快了一點
東西的話大約接近是半滿的狀態;也不算少
就這樣一直重覆動作
我才想說是不是"破洞"了…
上面是時間;下面是溫度(冷凍庫的溫度)
壓縮機停止時
壓縮機作動時

网友:
从您提供的图片来看,似乎冷冻室的温度还是低了点,一般在-18℃。温控开关数字拨大些开停机间隔是不是会长些呢?
不过,参考我之前改造自己的老冰箱获得的数据来看,似乎您这问题还是在于冰箱保温性能不好引起的吧。
引述一段当初发表的话:
“设定压缩机启动温度为-12℃,停止温度为-17℃,这时测压缩机的开停时间为开15~20分钟,停6~10分钟,开停比≈2:1”。

网友:
冷凍庫內-13度運轉都久?有點低..附近熱源高嗎?

楼主:
剛試著把溫度調整鈕轉成2
運轉了30分鐘左右…休息5分鐘又開始運轉......
之前調1的話,大約是各5分鐘為一個週期
廚房沒什麼熱源…因為沒開火
就一般室溫,目前大約都是30度上、下,但冰箱運轉很久會提至32度左右

將測溫放置冷藏室最底
10:06 7.4 運作
10:14 6.8 停止
10:21 7.3運作
10:27 6.8停止

网友:
a471 大:冷凍庫東西太少確實冷度會流失快也會讓壓縮機運轉頻繁..不相信可試試..
angel-ghost:運轉了30分鐘左右冷凍庫溫度多少?運轉電流多少?請把數據紀錄下來..壓縮機管路有油油嗎?

楼主:
冰箱大約保持半滿左右
今日檢查冰箱後方
位於冰箱後方左上角…差不多是正面冰箱冷藏室的右上位置
變白是因為我擦過了…不然整條黑黏的…
發現管子上有許多應該就是油了?蠻黏的!
但我不知這個地方是否會噴油出來?
不過應該也蠻久了…因為整條白管上面都是,並且已乾,然後有許多灰塵黏在上面還蠻厚的
這個冰箱還真的很勇…有20年以上了
只在幾年前換過啟動器$1500(當時不知有痞酷網…不然就可以自己來了,可省很多錢啊
沒有其它的任何問題
如果真的…我想是油的話…可能就不會修了
但下午還是忍不住試試,還是買了矽利康把它打上去了
結果是沒什麼用…仍然會有水氣集結…
目前狀態
溫度開關調整為1,溫度探針置於冷凍
20:07 -12停止
20:12 -10.7啟動
這次運轉了快30分了…就沒等了…
照這個狀況…壓縮機、冷媒、乾燥劑加上清管路(最主要是還要抓漏
弄下去應該也要個幾千元
應該是要投資買新的比較划算了!!!
目前還怕壓縮機燒掉…暫時放個機櫃的風扇給它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