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2.7V超級電容的威力測試(補充RS232量測電壓衰減).

楼主(2014-08-15):
1F/2.7V超級電容的威力測試(向烏骨雞學姐買的),補充RS232量測電壓衰減.

1. 串聯兩個超級電容,充以5V大約10秒鐘
2. 加到10個3V/20mA的高亮度LED並聯電路,限流電阻為10個100 Ohm.
因為LED有10個,所以時間無法維持很久.
大家感覺如何?

以單顆LED做測試,在充電大約5秒後開始測,當電壓剩下2.400V時仍有亮光,附上照片.

補充UT61E RS232量測電壓衰減5014筆讀取資料,excel檔.

网友A:
白光LED電流是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光LED電流是mA?

白光LED的電流有多種規格,我用的是20mA的,也有所謂爆亮型的,消耗電流更多,更亮,台南新化有人在賣,以後想再買來玩

我這裡有多種都號稱3V/20mA的LED,但是亮度都不同,消耗電流也不同,其中向雄爸爸買的最亮,也就是目前所貼出的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光LED的電流有多種規格,我用的是20mA的,也有所謂爆亮型的,消耗電流更多,更亮,台南新化有人在賣,以後想 ...

呵呵慘了我不知道我買的是多少電流的~~大小跟你這種差不多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看充幾秒嗎??

我想,其實會不會一秒就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慘了我不知道我買的是多少電流的~~大小跟你這種差不多

這種5mm的從外觀根本看不出來其電流與亮度的差異,我還有紅色但不是很亮,外觀也是相同透明的,經過比較之下,我自己所買的LED當中,中製的LED小檯燈的亮度最差,再來是店面買的,還有向其它網友買的,目前最亮的還是雄爸爸的,可見他那些LED是有經過挑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看充幾秒嗎??

我想,其實會不會一秒就充好了。

你說的用示波器看不會準,因為加入的5V與電容是接在一起,怕難以分辨.
較有可能但是目前無法做,就是做一個timer,再加一個電子開關,以Relay或者mosfet當開關,由timer去觸動這個開關,timer要數位的才會準.

另一種方式就是用比較器做比較,再以電子開關切掉供電,在這段時間都以timer記錄下來.

网友C:
要不要試試看我這一棵?
http://www.cree.com/LED-Components-and-Modules/Products/XLamp/Discrete-Directional/XLamp-XPE
3.05V, 350mA, 100lm,

用到 1A, PCB 都會聞到燒焦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試試看我這一棵?

http://www.cree.com/LED-Components-and-Modules/Products/XLamp/Discrete-Direct ...

我以前也有買一些1W的,每個LED都需要獨立的小散熱片,整理東西後不知擺哪裡了,暫時找不到.

网友D:
請教scottwang版主...

1.充以5V大約10秒鐘.......時間無法維持很久......LED大概能亮多久??
2.假如充電充久一點.....LED能亮久一點嗎??謝謝!!...

网友E:
Tecate Constant Current Sizing Tool v2.0.pdf (48.46 KB, 下載次數: 11)
200mA LED 估算可以亮 5秒鐘.

网友:
可以用定電流方式充電
就知道充進多少電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scottwang版主...

1.充以5V大約10秒鐘.......時間無法維持很久......LED大概能亮多久??

1. 以能照明物品到可以辨識的話,10顆大約30秒,單一顆大約5分鐘.
2. 充電的時間長短並不影響其使用時間,假設2秒已充飽,再充5秒和10秒是都一樣的,主要目前是直接充電沒有加電阻或者其它電路,只要充飽了就是飽了,無法再充更多,所以想要增加使用時間,只能再加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mA LED 估算可以亮 5秒鐘.

你所用的那個計算,是以恆流消耗來計算,但是目前的測試所呈現的是當電流低到某個程度,消耗電流就開始持續下降,無法以較高的電流做消耗來計算.

网友F:
2.7V的電容,用5V去充電,時間太久可能會擊穿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7V的電容,用5V去充電,時間太久可能會擊穿吧?

S版大在一樓有提到是串聯兩個超級電容, 正常情況下耐壓會倍增應該撐的住!

网友F:
記得前幾年新聞曾報導,外國一個高中女學生,發明手機電池只要15秒就充電完成,
新聞報得挺像一回事,不過有人提出疑問,當今尚無充電如此快速的電池,可能是把
電容器搞錯了,新聞沒後續報導,很可能女孩把電容器當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7V的電容,用5V去充電,時間太久可能會擊穿吧?

說明也有,麵包板也是用兩個,居然只看標題 ...
別只顧吃饅頭,快... 快... 快... 送一箱過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S版大在一樓有提到是串聯兩個超級電容, 正常情況下耐壓會倍增應該撐的住! ...

目前在試只用兩個,以後會串並多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記得前幾年新聞曾報導,外國一個高中女學生,發明手機電池只要15秒就充電完成,
新聞報得挺像一回事,不過 ...

明明是去年的,再加送一箱饅頭過來.
人家新聞有說是"超級電容器"喔,再多加送一箱,這樣我就有3箱可以吃了 ...
18歲女孩發明“神器” 20秒完成手機充電.

原來記憶不好不是只有Wish大和我而已 ... 歡迎加入記憶不好老人俱樂部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明是去年的,再加送一箱饅頭過來.
人家新聞有說是"超級電容器"喔,再多加送一箱,這樣我就有3箱可以吃了 . ...

超過昨天,我都算前幾年,記憶體故障了,.................呼叫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過昨天,我都算前幾年,記憶體故障了,.................呼叫不出來。

不是記憶體,是線路(突觸)斷線,你要想法接起來,然後就抓得到資料了.

楼主:
以單顆LED做測試,在充電大約5秒後開始測,當電壓剩下2.400V時仍有亮光,附上照片.

補充UT61E RS232量測電壓衰減5014筆讀取資料,excel檔.

放在第一帖給大家做參考.

网友:
在某些 "關掉電源" 還要持續運作5~15秒的某些產品,例如投影機。其電力來源就是來自於超級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