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開機白屏

楼主(2014-08-15):
如提

想請教一下各位

白屏的問題

我在想是不是  AD板  的問題

這塊AD  有被補焊 過

好像有少零件的樣子

但是不知道缺哪個

网友:
白屏毛病一般都出現在面板上

楼主:
但是我換面板過了  還是白屏

网友:
發問多篇都犯了同樣的錯誤,不是沒圖就是標題不符版規。
請您回到公告區,詳細看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