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用點火放大器問題請教

楼主(2014-08-15):
這是小的車上裝的車用點火放大器
主要功能就是將12V升壓到16~20V
想請問  各位神人  這樣的電路約有多少電流輸出
我看它電路只有半套夠用嗎?

是否有辦法把它做成整套的輸出?
感謝指點

网友A:
TL494吧?

另一半那個是2CH的輸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94吧?

另一半那個是2CH的輸出吧

這樣的輸出有夠用嗎?
車子的點火需要多少A
補清楚的IC圖

网友B:
可以量電感的線徑,看是多少去換算既可
那兩顆mos可以自行增加散熱片

這電路感覺起來應該是一般的升壓架構
可以查I0編號與走線,另半邊應該是並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量電感的線徑,看是多少去換算既可
那兩顆mos可以自行增加散熱片

電感線徑1.0MM....請問電感是做什麼用的?
應該是並連的...那麼在買一組IC銲上去功率就會加倍嗎?
還是加個電容也有效果?
想要加強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感線徑1.0MM....請問電感是做什麼用的?
應該是並連的...那麼在買一組IC銲上去功率就會加倍嗎?
還是加個 ...

電感在升壓電路中,扮演著儲存電能的角色
透過MOS高速的開關,存在電感的電壓會升高

電感線徑約1mm,電流約5安培,但實際輸出電流應該不到3安培
假設輸入電壓14v,輸出電壓20v,轉換效率80%
14v*5a=70瓦*0.8=56瓦
56瓦/20v=2.8安培
實際可以輸出2.8安培,這是理論值

詳細原理可搜尋估狗,請輸入dc-dc boost

网友C:
若真的加強了,是否需要考慮一下考耳耐用度的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真的加強了,是否需要考慮一下考耳耐用度的問題呢?

我是想說電流加強--穩定一些
電壓一樣---可以調整
這樣應該跟加強前一樣的耐用度
不然有可能高轉的時候電流不夠用?
我是不確定夠不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量電感的線徑,看是多少去換算既可
那兩顆mos可以自行增加散熱片

感謝指點
那先加個散熱片吧
要用背膠還是有固態導熱膏

楼主:
桃園地區有高手可以幫忙加工嗎?
小弟願意付費徵求高手幫忙
完成另一半電路零件

网友A:
不建議自行加上零件  因為不確它的架構是否為 全對稱  另一邊有可能是降壓電路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議自行加上零件  因為不確它的架構是否為 全對稱  另一邊有可能是降壓電路也說不定

現在先裝回去了  等買散熱膏在加散熱片
感謝大大的提醒...QQQ

网友D:
以直接點火為例 :  點火線圈  二次側端接火星塞
主側一端接電源(即你改的車用點火放大器)    主側另一端接 驅動端
你知道 驅動端電路 是在哪裡吧!?
是滴!!   驅動端電路它們在 點火電腦裡(ECU)
提升電壓對 驅動端電路 負荷不小
點火放大器 用了就用了  但不要再提升了 點火放大器 上的輸出功率了
(怕ECU燒了)
最多只改 點火放大器電路 的耐用度  加散熱片是好的
若是高轉數電流 不足 應該是著眼在
    點火放大器 出來的線材和與 點火線圈輸入間的接頭接點清潔乾淨

點火放大器出來的線材不是點火用的高壓  所以不需要用改裝用點火矽導線
  應該是用多芯銅線(因佈線於引擎室上加上隔熱蛇管)

直接點火系統 市售有人用上點火矽導線  看了很無言  功能有限只有耐熱

下面這段是純電路推理並無實例 (實際上由於驅動端電路線長因素  [線電阻] 不易解決)
高轉的時候電流  真要玩的話 加個塑膠電容 10uF/100V 併接於輸出電容上
塑膠電容的瞬間供應電流優於電解電容 (可惜溫度只到85度C)
而且若要有效果 [線電阻] 要先改善(包含接點火線圈的負極接地線)
改完後 燒點火電腦 的風險會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直接點火為例 :  點火線圈  二次側端接火星塞
主側一端接電源(即你改的車用點火放大器)    主側另一端 ...

感謝大大的建議
增加線路的傳輸效率確實有幫助

网友:
小弟是不知道,裝上這玩意有何差異
但是提高點火電壓,會對電腦與點火系統造成負擔
不可以掉以輕心
13#版主說的不錯,提高點火電壓
不如降低電線阻抗與接地內阻

車齡超過6年,電線就老化滿多的
所以更新主要線材是有幫助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高見
也許就是因為會燒電腦才只做一半功率
我誤會它了 (以為它偷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