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SR-515FX冰箱 變溫室問題請教

楼主(2014-08-15):
整理一台SR-515FX
機器原本化霜阻值過高與冷藏感溫銅綠氧化
將這兩樣換掉後就試機,發現變溫室溫度一直降不下來,只能18度左右
參考tsao0427大這裡所說變溫室原理
就先暫時風門不裝上去,讓冷藏打到0度C以下
按正常來說應該冷藏風門會關起來變溫風門打開,可是兩個風門依舊沒動
一樣按照tsao0427大大所說送電風門會歸零動作,可看都沒有動
原本猜想風門壞了去跟原廠買料時候,原廠跟我說這個很不容易壞
也跟我說變溫室感溫器跟冷藏化霜阻值不一樣不能代用?所以就買了機板跟紅色變溫室感溫器
換上去問題依舊存在,所以請教各位前輩有可能是步進馬達壞了還是其他問題呢?

室溫30度左右所測量感溫器阻值
F:1.79K
D:1.68K
R:1.76K
H:1.74K

風門A、B組分別為0.47K

讓他試機三四小時,冷凍-15度 冷藏1度 變溫17度馬上再次量測(溫度調最小)
F:10.2K
D:11.8K
R:5.7K
H:3.7K

网友A:
我覺得問題出在第3張圖,應該還有線頭接觸不良,從基板側去測量,確認每一條線都有連接到基板

這風門確實不容易壞,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換過,

三洋冰箱台製所有型號的感溫器特性都相同都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問題出在第3張圖,應該還有線頭接觸不良,從基板側去測量,確認每一條線都有連接到基板

這風門確實不容 ...

感謝tsao0427回覆
以上那些數值都是從基板側所量測
所以風門、全部感溫器、冷凍冷藏調溫器都有量到阻值基本沒有斷路現象
實在想不出來到底還有哪邊有問題
晚點我試試把線頭全部接過看看

另外請教tsao0427大,有方法能單獨測試風門好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回覆
以上那些數值都是從基板側所量測
所以風門、全部感溫器、冷凍冷藏調溫器都有量到阻值基 ...

CN4就是控制冷藏室與變溫室風門的端子座,1 . 3 腳(藍紅線)控制冷藏室風門
2 . 4 腳(白黃線)控制變溫室風門

這兩個風門其實就是2顆步進馬達,它是吃12V的,你給他+12V他就正轉 , 給他 -12V它就反轉

楼主:
tsao0427大這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476&pid=478131
你提到CN4(4PIN):步進馬達端子,1-2腳冷藏室風門,3-4腳變溫室風門

沒關係那我13跟12腳都送電看看,謝謝tsao0427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sao0427大這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476&pid=478131
你提 ...

現在才發現上一篇打錯了...

1 . 3 腳(藍紅線)控制冷藏室風門
2 . 4 腳(白黃線)控制變溫室風門

上面這才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才發現上一篇打錯了...

1 . 3 腳(藍紅線)控制冷藏室風門

上星期經tsao0427解說
有把一三腳送12V電沒有反應,一二腳送電也沒反應
就乾脆拆了看裡面構造

好像是一個馬達正反轉控制兩邊風門開關
轉到一半一邊關轉到底另一邊也開,在反轉就換另一邊開一邊關

再來就再去三洋請料,三洋維修師傅還是很疑惑眼神看我
也是說他也從還沒換過= =.......

回來後也是先送電看看,奇怪怎也沒反應?DC12V不是嗎?管他都買了
請料回來本來是冷藏風門開變溫風門關
換上去後送電變溫風門總算打開了

現在剩下一個問題,變溫室選擇微凍測到最低溫度總是不會低過-1(6~-1)
水丟進去一整天也都沒有結冰
打開看變溫室風門是打開冷藏室關閉,測一兩天還是一樣
變溫室感溫有換過,從基板量測也是5K多

換到沒東西換了想不出原因了ˊˋ
這樣也不知道算不算已決解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星期經tsao0427解說
有把一三腳送12V電沒有反應,一二腳送電也沒反應
就乾脆拆了看裡面構造

附上變溫室的線路圖給你參考,注意感溫器的端子座沒有斷線但阻值若變大也會造成冷度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變溫室的線路圖給你參考,注意感溫器的端子座沒有斷線但阻值若變大也會造成冷度不足

阻值剛量6k搭配之前前輩所提供阻值溫度表也沒過大問題
感謝前輩特地提供變溫線路圖
只好再研究看看那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