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聲寶 KB-GF85U 紫外線烘碗機異常??

楼主(2014-08-16):
各位前輩好
家裡的烘碗機出現了異常
異常情形為...
烘碗機的門打開..燈都可以點亮
但要使用烘碗功能時...
只有聽到繼電器...搭的一聲...風扇就轉一下下...就沒了..
反覆試了幾次...都還是一樣...
摸加熱器有熱熱的感覺...
直覺上是電路上的問題...但不知故障元件為何?
不知是否有修復的可能性...
請大家幫忙...感恩

网友A:
風扇故障了?~~~所以沒吹出熱風來烘乾?

楼主:
風扇應沒問題,
因量測風扇線圈有電阻值,
用手轉動風扇很順暢,

我想我在問題的表達上可能不好,
所以造成a大,會認為風扇問題,

我想有再說更清楚點,
這台異常情形為,
在使用烘碗功能時,
按下電源鍵,只聽到繼電器,有搭的一聲,
同時風扇也只轉,在繼電器搭的一聲那一下下,
再按一次電源鍵還是一樣,
會提到加熱器熱熱的,只是想表達,加熱器並未故障,
再來是,再反覆按電源鍵的過程中,
曾經出現過一次,風扇,紫外線燈,加熱器,都正常運轉約10秒左右,
因此,我才會覺得是電路上有問題,不知是否正確?

感謝a大的回覆

网友B:
3個部份
一紫外線燈管有亮嗎?
二加熱器是on了以後一直在加熱嗎?
三風扇沒轉所以沒熱風對吧!
問題需確認一下比較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個部份
一紫外線燈管有亮嗎?
二加熱器是on了以後一直在加熱嗎?

一紫外線燈管有亮嗎?
紫外線燈管會亮,
不過有個前提是...
要在繼電器的搭的一聲後...
且..繼電器沒有跳掉的情形下...
才會亮..

二加熱器是on了以後一直在加熱嗎?
加熱器也是會加熱...
但是前提...也是同問題一的回覆..

三風扇沒轉所以沒熱風對吧!
風扇會轉...
但是只有繼電器搭的那一聲時..
會轉一下下而已..
之後..應該是..繼電器跳掉了...
所以..風扇就不轉..
換句話說..
我感覺上..只要繼電器...搭的一聲後...
不要馬上跳掉...
則..加熱器...紫外線燈...風扇都是正常的..
但就是不知為何...繼電器會馬上跳掉..
偶爾繼電器可以撐個五秒再跳掉..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加熱器..風扇...姕外線燈..都正常...
但當繼電器跳掉後...加熱器...風扇...紫外線燈..都是OFF的狀態

不知...上述回覆...是否清楚...
若有還有不清楚...請告知...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C:
控制機板到門按鍵機板,那條排線很會斷,請檢查看看。

网友D:
RE:烘碗機的門打開,燈都可以點亮...門開關不良!

打開玻璃門時,燈應該會熄滅,且所有功能斷電停止!

當門開關有問題,後續所有的操控皆無效

將門開關直接短路,試試其他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紫外線燈管有亮嗎?
紫外線燈管會亮,
不過有個前提是...

繼電器 應該控大電 加熱器為主吧!
應該不會三個都由relay控制在一起?
是我拔掉relay看看是控制哪裡?電燈 加熱器 風扇
不過我個人猜測是風扇的問題  換個是看看試看看 或拔掉後量看看有無過電!

网友F:
將門開關直接短路測試...是否是開關的問題
或是將繼電器直接短路測試...是否是繼電器供電的問題
測試繼電器供電是否正常,繼電器供電線路上的穩壓電容是否已衰退...

网友:
請以
烘碗機
搜尋  帖子 有很多,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7%A2%97%E6%A9%9F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8%E7%A2%97%E6%A9%9F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烘碗機的門打開,燈都可以點亮...門開關不良!

打開玻璃門時,燈應該會熄滅,且所有功能斷電停止!

我所謂的燈會亮,指的是那個照明功能的燈,
不是紫外線的燈,
而門打開那照明的功能的燈,也會正常滅掉,
因為目前還在上班,
過兩天後,回家再試著將門開關直接短路看看,
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機板到門按鍵機板,那條排線很會斷,請檢查看看。

門按鍵機板的那修排線..有量測過了..並未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繼電器 應該控大電 加熱器為主吧!
應該不會三個都由relay控制在一起?
是我拔掉relay看看是控制哪裡?電燈 ...

等我過二天回到家後...
會將relay拆掉...
看看relay是控制那些地方...
不過...
為何大大會猜是風扇的問題..
風扇量測有電阻..用手轉動也不會卡卡的...
這樣..還是有可能是風扇的問題嗎
風扇出問題...會影響到烘碗機的那些作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將門開關直接短路測試...是否是開關的問題
或是將繼電器直接短路測試...是否是繼電器供電的問題
測試繼電器 ...

電路方面..我比較不行...
門開關短路測試..這我會..
不過..relay直接短路測試..是要用那兩個接接點呢...
relay供電的測試點在哪啊?
relay供電線路上的穩壓電路..是哪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方面..我比較不行...
門開關短路測試..這我會..
不過..relay直接短路測試..是要用那兩個接接點呢...

先將門上的微動開關短路
看動作有無正常

之後再將全部的焊接點補焊

風扇馬達是很常出問題的 所以大家都會先把矛頭指向馬達

网友G:
整個電路應該是由電容(綠色方型)降壓供電,經二極體整流後由電解電容(黑色圓柱狀)穩壓...
風扇應該可以直接外接110V測試(藍藍2線)...
如果要量可以繼電器的驅動端電壓是否足夠,會跳relay通常都是推動relay時造成控制端電流不足跳掉....
可以試著更換或加大電解電容來嚐試...
也可能是relay的驅動電晶體Q1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烘碗機的門打開,燈都可以點亮...門開關不良!

打開玻璃門時,燈應該會熄滅,且所有功能斷電停止!

  產品型號:KB-GF85U
聲寶四層紫外線烘碗機KB-GF85U(KB-GF85U)
防蟑專利設計
開門自動照明專利
奈米光觸媒脫臭設計
玻璃門框防敲保護專利
可獨立控制紫外線殺菌(五分鐘
開門關閉殺菌燈保護眼睛安全設計
設有過電壓/過溫度,機體異常自動斷電保護

网友:
建議您先從微動開關和操作面板內側的按鍵開關先檢測起
如果都ok再看板子上relay 被觸發off的元件部份
烘碗機的保護機制應該很簡易才是
根據您的描述  個人覺得相關部件--風扇  加熱器  燈 等等 本身似乎都是好的
可以朝開關或線路接觸不良這方面查修
希望有幫到

网友H:
這款式的加溫組,很容易短路

開盒檢查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熱情回覆及指導,
待明日回家後再確認各位給予的方向,
是否有異常?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電路方面..我比較不行...
門開關短路測試..這我會..
不過..relay直接短路測試..是要用那兩個接接點呢...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My Documents
若不是繼電器的a接不良 就有可能是加熱器有問題
你可以先1個1個試,加熱器的2p插pin跟燈管先拔出 只讓風扇先轉 ok在插燈管又ok在插加熱器
看那1個插上後 繼電器會跳脫 ,應該就知那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款式的加溫組,很容易短路

今天拆下來看加熱器...
未有發現異常...
量測加熱器(紅白線)電阻值約67歐姆..
並且確認..紅白線對地機台外殼未短路..

加熱器未發現異常

加熱器未發現異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等我過二天回到家後...
會將relay拆掉...
看看relay是控制那些地方...

有量過 開關開後風扇的電有進來嗎??  110V?
如果只是觸發一下 應該是前端的RELAY有問題啦!
你說加熱器會熱 開個5分鐘看看究竟能不能燙手
行的話 就絕對不會是加熱器異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量過 開關開後風扇的電有進來嗎??  110V?
如果只是觸發一下 應該是前端的RELAY有問題啦!
你說加熱器會 ...

這顆relay控制三個元件的on, off,  分別是加熱器,風扇及紫外線燈,
有時在relay未跳掉的情形下(機率大概5%),
加熱器會熱,風扇會轉,紫外線燈會亮,
但最多30秒後,relay就一定跳掉,

通常是按下開關的那個瞬間, 會有聽到relay聲,然後relay馬上跳掉(機率大概95%),
在這瞬間,會看到風扇會轉一下下,這應表示有供電給電扇,

目前我也覺得是relay之前的電路有問題,
不過,如我先前所說,電路完全沒概念,
不知從何著手,那些點,是關鍵的量測點,
在待機時,那些關鍵量測, 要有多少電壓值(DC/AC),
機台ON時, 那些關鍵量測, 要有多少電壓值(DC/AC),
但機台ON時,relay大概不到一秒就跳開,要量測可能有困難,

另外,今日亦有測試板子上的兩顆黑色圓柱體的電容,
分別為100uf及220uf, 容值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顆relay控制三個元件的on, off,  分別是加熱器,風扇及紫外線燈,
有時在relay未跳掉的情形下(機率大概 ...

1.那換看看relay吧!
2.在待機時,那些關鍵量測, 要有多少電壓值(DC/AC),
機台ON時, 那些關鍵量測, 要有多少電壓值(DC/AC),
但機台ON時,relay大概不到一秒就跳開,要量測可能有困難,
不過電(量看看電有沒到風扇 加熱器 兩線), 就Relay 壞了....換個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個電路應該是由電容(綠色方型)降壓供電,經二極體整流後由電解電容(黑色圓柱狀)穩壓...
風扇應該可以直接 ...

今日將12vdc 拆來下量測...

12VDC Relay

12VDC Relay

AB點阻值約414歐姆
CD點0歐姆
CE點不導通

在未將relay裝上時...
量測上圖的紅色圈圈及黑色圈圈的DC電壓值...
按下電源鍵時..約13.8X~14.2X VDC

在relay裝上時...
量測上圖的紅色圈圈及黑色圈圈的DC電壓值...
按下電源鍵時..約8.6X~8.8X VDC

這樣正常嗎

楼主:
剛剛情況又惡化了,一插上電源,紫外線燈就恆亮,
除非拔電源或將烘碗機的門打開,紫外線燈才會亮。

雖然很想修復自行修復此烘碗機,
但礙於能力不足,基礎不好,且又沒什麼頭緒,
所以,要自行修復此烘碗機,可能是很困難的,

而若是改成機械式的計時器開關,會不會很難呢?
是否有建議的計時器?

网友J:
可能要釐清兩個問題:
1.面板上按鈕開關要先確定可正常導通,即按下電阻是零,放開電阻是無窮大。<====測量時烘碗機不用插插頭。
2.relay在通電作動時,CE點的阻值要很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要釐清兩個問題:
1.面板上按鈕開關要先確定可正常導通,即按下電阻是零,放開電阻是無窮大。 ...

1. 面板上的按鍵,按下時確定電阻值為零,無故障
2. Relay動作時,CE電阻要很小,因relay動作時間極短,無法確認阻值

另外,確認Q1電晶體為c1815,
拆下用數位電表二極體檔位確認BE,BC約為0.6x~0.7x,應是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將12vdc 拆來下量測...

你的relay線圈應該是12 VDC,找個12 VDC的變壓器將輸出接上relay的A, B接點,CE點就會導通。
主板裝上relay紅色圈圈及黑色圈圈的DC電壓值約8.6X~8.8X VDC   這樣的電壓好像怪怪的,查一下它的供電或是relay真的有問題。

网友D:
沒有看到控制IC 應該是在前方按鍵控制板上?請上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將12vdc 拆來下量測...

照您量的數字看來 有可能是RELAY 故障將驅動電壓吃掉一部分

如果不是RELAY  試著找RELAY正電的電路 可能有二極體 或稽納 零件耗弱

祝您早日完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風扇故障了?~~~所以沒吹出熱風來烘乾?

電路板中間那顆綠色四方型大電容可能衰退,導致控制電源供電能力不足,拆下來量電容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電路板中間那顆綠色四方型大電容可能衰退,導致控制電源供電能力不足,拆下來量電容值看是否正常。

還是得靠它自己實際檢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電路板中間那顆綠色四方型大電容可能衰退,導致控制電源供電能力不足,拆下來量電容值看是否正常。

該電容標示值為2.80uf
經量測為2.71uf

网友K:
引用 楼主:
該電容標示值為2.80uf
經量測為2.71uf

R2 水泥電阻拆下來測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看到控制IC 應該是在前方按鍵控制板上?請上圖!

L前輩, 你想要的圖來了...

网友:
樓主
30秒就跳開,你換個方向試試看,紅圈處耐熱不織布鎖在金屬表面上看是否溫控開關。

如是的話,測試看是否同步斷開,可能溫控開關金屬疲勞質變提前跳脫。
下圖

以上參考

网友E:
Ce 直接接通看能撐多久  如果ok  那就換r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E:
Ce 直接接通看能撐多久  如果ok  那就換relay

relay 已換過了,還是一樣,電晶體,因Q1, Q2的型號是一樣的,也互換過了,
但都無效

网友B:
3個負載似乎是有插pin可以拔
就留紫外線燈管其他的電熱和風扇先拔掉
開機後  如果都一樣跳掉
我想就是前端設定運轉時間那裡掛掉
查查有無冷焊和sw  (sw2 ?)是否已短路<---造成無法計時

网友D:
引用 楼主:
L前輩, 你想要的圖來了...

前面1#2、3圖影像不清楚!

標示

標示

標示1

標示1

前鍵板ic供電源?排線回來的relay控制Q1B極電壓?CLOCK時序?是跳保護還是工作條件不足。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前面1#2、3圖影像不清楚!

前鍵板ic供電源?排線回來的relay控制Q1B極電壓?CLOCK時序?是跳保護 ...

1. 如果控制IC  "沒有" 因為直流供電電壓降低而OFF,僅是繼電器直流電壓過低而 繼電器失磁放開,應該會自行再次激磁而ON 再OFF 重複; 可是不是這樣。 (當繼電器OFF時,直流電壓可回升到13VDC)
2. 如果控制IC因電壓過低OFF,當電壓回升後(類似IC重開機),當然不記得之前有按過 "ON" ,輸出狀態(驅動RELAY或TRIAC)也不會輸出。

TRY:
1. 電路板角落那顆耐壓高的電解電容,可更換新品或加大一級,觀察運轉時間會不會久一點?
2. 更換控制IC電源的電解電容在(基納二極體旁).

請問大顆方形電阻 電阻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1#2、3圖影像不清楚!

前鍵板ic供電源?排線回來的relay控制Q1B極電壓?CLOCK時序?是跳保護 ...

L前輩,不好意思,我電路不太行,方便告知一下,是要我確認哪邊的元件或是電壓(DC/AC))嗎?
clock時序要如何確認?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這機器才會動作正常?
故,真的不知道,是跳保護還是工作條件不足?
對了,L大,是否覺得我的照片太模糊,有需要在拍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L前輩,不好意思,我電路不太行,方便告知一下,是要我確認哪邊的元件或是電壓(DC/AC))嗎?
clock時序要如 ...

請多提供一些清晰照片與使用零件編號與數值,有利於各位大大出手提點!
並回應各樓大大的提問,因為修理 物件在你那裏。
請問前按鍵板, ic供電排線接pin上是DC幾伏特電壓?

37#前按鍵板 ic pin接腳看似氧化請除錫重焊。

求籤 三太子:
以修理其它埋控板的經驗~多是DC不穩定造成
先查DC電源: VCC、VDD
,您這雙面板電解電容不容易全數更換。

网友M:
風扇及加熱器是接在一起供電的,如果加熱器有一直加熱,而風扇沒有轉就是風扇馬達故障,反之加熱器沒加熱風扇一直轉就是加熱器故障,如果沒加熱也沒風扇轉動才去找控制電路,釐清的一點你可以將你標示RELAY的C&E短路就是強制將風扇及加熱器啟動,如果兩樣皆正常才是控制電路有問題。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今日將12vdc 拆來下量測...

雖然聲寶KB-GF85U我並未修過,但根據你提供的數據,在未將relay裝上時...
量測上圖的紅色圈圈及黑色圈圈的DC電壓值...
按下電源鍵時..約13.8X~14.2X VDC

在relay裝上時...
量測上圖的紅色圈圈及黑色圈圈的DC電壓值...
按下電源鍵時..約8.6X~8.8X VDC

由此可判斷是工作電流不足所致壓降
整個工作電源是由電容(綠色方型)及電阻降壓供電,再由二極體整流及電解電容濾波及極納穩壓後,
提供給控制電路使用,據我經驗判斷應是電容器(綠色方型)容量衰減,導致電流不足電流超過負荷,
而產生壓降8.6X~8.8X VDC,以致繼電器無法持續工作而跳脫等等!

該案例也是電流不足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35530
用電表去量絕對會有壓降的...

楼主(2014-09-20):
引用 网友K:
R2 水泥電阻拆下來測阻值是否正常?

R2標稱值220歐姆,量測為22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個負載似乎是有插pin可以拔
就留紫外線燈管其他的電熱和風扇先拔掉
開機後  如果都一樣跳掉

請教一下,如何確認無法計時呢?今日有把控制板的焊點重新補焊,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多提供一些清晰照片與使用零件編號與數值,有利於各位大大出手提點!
並回應各樓大大的提問,因為修理 物 ...

VCC及VDD的量測點在哪?正常值為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風扇及加熱器是接在一起供電的,如果加熱器有一直加熱,而風扇沒有轉就是風扇馬達故障,反之加熱器沒加熱風 ...

今日有試著將ce短路(電壓約8.7x VDC),
一插電風扇,加熱器就自行運轉,紫外線燈未亮,按控制板電源鍵無反應,
把門打開鎢絲燈泡會亮,風扇及加熱器仍運轉,
門關掉,鎢絲燈泡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若不是繼電器的a接不良 就有可能是加熱器有問題
你可以先1個1個試,加熱器的2p插pin跟燈管先拔出 只讓風 ...

已經是邏輯閘了還在違反版規?這太不應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雖然聲寶KB-GF85U我並未修過,但根據你提供的數據,在未將relay裝上時...
量測上圖的紅色圈圈及黑色圈圈的D ...

今日有去材料行,買電容,
老闆給我的是黑色的啟動電容3uf,250vac
回家換上後,仍未改善,很不穩定。
大部分都無法正常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1. 如果控制IC  "沒有" 因為直流供電電壓降低而OFF,僅是繼電器直流電壓過低而 繼電器失磁放開,應該會自 ...

請教一下,控制ic的供電量測點在哪?正常值為多少?

网友O: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控制ic的供電量測點在哪?正常值為多少?

紅色圈起來的是稽鈉穩壓二極體吧 ? 覺得直接將它換掉可能會好,
旁邊藍色圈起來的電容耐壓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O:
紅色圈起來的是稽鈉穩壓二極體吧 ? 覺得直接將它換掉可能會好,
旁邊藍色圈起來的電容耐壓是多少 ? ...

如果要換zener diode要怎麼知道它的規格為何?
至於電容耐壓我回家在確認

网友:
簡單易行的先試,請用:

1.在面板上的C1處補上一個(小)電解電容。
2. C1旁的104電容,可能變差了.
3. 圖片真的不清楚。上述兩者可能是並聯著.
看看會不會穩定一些!

网友:
  如果楼大检查下来开关、Relay、主要执行器件、晶体管件均没问题的话,我建议查看MCU的供电看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看看MCU旁的CAP 容量是否正常(它可能关系到MCU的时序)。
  此外,我在网络上查到这类烘干消毒机容易出现问题,有一则火灾事故是由于机器阻容供电部份出问题造成的。这说明你这机器电源部份也可能有类似的问题存在,仔细查看一下相关元件吧。
http://enews.nfa.gov.tw/issue/970508/images/case.htm
  祝您早日完修!

网友O: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換zener diode要怎麼知道它的規格為何?
至於電容耐壓我回家在確認

所以我要你順便告知旁邊電容耐壓是多少 ? 用意就是要猜測穩壓二極體的規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VCC及VDD的量測點在哪?正常值為多少呢?

VCC及VDD的量測點在哪?

VCC:C=circuit 表示電路的意思, 即接入電路的電壓;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內部的工作電壓;

1.三顆按鍵開關換新!

2.板子上的兩顆黑色圓柱體的電容,
分別為100uf及220uf, 容值正常,...一顆為供給12v relay電源,(電壓約8.7x VDC)板上大大都覺得有問題電壓太低了 !       另一顆供給前板ic電源。

3,前押板回來,標示 relay腳為,驅動Q1B極之電壓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所以我要你順便告知旁邊電容耐壓是多少 ? 用意就是要猜測穩壓二極體的規格 ...

該電容為220uf, 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及VDD的量測點在哪?

VCC:C=circuit 表示電路的意思, 即接入電路的電壓;

1.今天試著把這三顆按鍵開關拆下,
一插上上市電,紫外線燈,風扇,加熱器就自行動作,
再試著拔掉插頭, 再插上市電,反覆約十幾次,
加熱器,紫外線燈,風扇動作正常。
後續將這三個按鈕一個一個焊回去,
發現只要"定時"按鈕不焊回去,就會上述情形,
三個按鍵全焊接回去,
就會發生先前所述情形(relay 只會答的一聲,然後就就不動了)
有試著將三個按鈕的焊在不同的功能鍵上,仍一樣。
這樣可以判斷問題所在嗎?

2. 謝謝您的耐心解釋,感恩。

3. 該電壓為13.39VDC

网友:
引用 楼主:
1.今天試著把這三顆按鍵開關拆下,
一插上上市電,紫外線燈,風扇,加熱器就自行動作,
再試著拔掉插頭, ...

按鍵開關為常開型開關。
拆下這三顆按鍵開關,跟裝上這三顆按鍵開關,沒去按壓其結果應是一樣。
依您的敘述應該是按鍵開關漏電。

請用酒精+牙刷清洗電路板
拆掉這三顆按鍵開關,直接用短線接觸,代替按鍵開關,看功能是否恢復正常。

网友L:
引用 楼主:
1.今天試著把這三顆按鍵開關拆下,
一插上上市電,紫外線燈,風扇,加熱器就自行動作,
再試著拔掉插頭, ...

控制面板的按鍵,靠近插排線的那個(是定時嗎?) ,是電路(-)的一部分,拆開後,負電位沒通到控制IC。
請你測試,補一個電解電容後的運轉控制狀況有無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控制面板的按鍵,靠近插排線的那個(是定時嗎?) ,是電路(-)的一部分,拆開後,負電位沒通到控制IC。
請你 ...

靠近排線那顆為定時鍵沒錯,定時分為20, 40, 60, 80分共四種模式。

我有試著將原本控制ic那顆104陶瓷電容解焊,並用數位式三用電表歐姆檔量測,阻值約1.xx k歐姆,覺得異常,故更換104陶瓷電容,換完後,可正常開機及關機,但無法定時關機,要用手動方式去按電源鍵,才可關機。而多焊一顆0.47uF,35v電解電容仍無解決定時問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靠近排線那顆為定時鍵沒錯,定時分為20, 40, 60, 80分共四種模式。

我有試著將原本控制ic那顆104陶瓷電 ...

恭喜,所以更換104電容後,整個控制穩定了嗎?

追蹤一下CLOCK的信號,在主板上,電路是如何使RELAY  OFF的! 或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L:
恭喜,所以更換104電容後,整個控制穩定了嗎?

追蹤一下CLOCK的信號,在主板上,電路是如何使RELAY  OFF ...

只能說能正常"手動"開機及關機,無法使用定時關機功能。

至於您說的,clock信號要怎麼查,
用示波器嗎?用三用電表?用DC/AC檔位?用電壓檔位?
我真的沒頭緒啊?電子的東西,我真的沒轍。

楼主:
沒錯,換了104電容後,之前的異常排除了。
目前無法定時關機,要用手動方式按電源鍵關機。
但我沒有去量測relay上的電壓是否正常12vdc左右,
還是跟先前一樣是偏低的8.xx vdc,

clock信號取自110vac的意思,
是否為在控制ic板有一個排線,
量測該排線上有標示clock處,
用三用電表在機器on的情形下量測是否有110vac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換了104電容後,之前的異常排除了。
目前無法定時關機,要用手動方式按電源鍵關機。
但我沒有去量測r ...

這裡CLOCK電路會有脈波產生可能如下:
中性線N 為電容正、負電之負(-)
當火線L為高電位(L>N),CLOCK 為正電壓,其數值與兩只ZD相關
當火線L為低電位(L<N),CLOCK 為-0.8V。(即小於中性線N一個二極體之壓降)
此60Hz之脈波信號經"電阻"進入控制IC.  (可檢查此電阻狀況,此IC腳之對地電阻,或許已經短路接地(-))
計時到時,RELAY腳使繼電器失磁,接點打開,風扇....等不通電,停止。

不清楚的圖,傷神傷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