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3243 有影無聲 求主基板內24C128N ic內部程式

楼主(2014-08-16):
測試spk正常 電視系統設置在內部喇叭.  聲音ic STA323W  VCC 12V  VL 3.3V多正常  是不是24C128N程式問題.

VH3243主機板

VH3243主機板

紅圈24C128N

紅圈24C128N

网友A:
我認為不是.....應該是聲音輸出的電路有問題
各種聲音輸出端子測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不是.....應該是聲音輸出的電路有問題
各種聲音輸出端子測過嗎?

測試dvd信號輸入av端子 有影無聲

用示波器測STA323W第30腳sdi  31腳lrclk  32腳bclk 無輸入信號   27腳有信號

Vp-p 1.5v

Vp-p 1.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測試dvd信號輸入av端子 有影無聲

用示波器測STA323W第30腳sdi  31腳lrclk  32腳bclk 無輸入信號   27 ...

如果你外接耳機有聲音那就是STA323W供電有問題,
全部36腳你有電壓沒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外接耳機有聲音那就是STA323W供電有問題,
全部36腳你有電壓沒量到 ...

耳機沒有聲音    STA323W的電壓

网友C:
23脚、24脚是总线电压,

很明显,23脚电压不对,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脚、24脚是总线电压,

很明显,23脚电压不对,偏低。

這是STA323W IC輸入數位聲音信號波行嗎.
23腳波形

23腳

23腳

24腳波形

24腳

24腳

30腳波形

30腳

30腳

31腳32腳無波形

网友:
一個電容壞~~至於哪裡~~就查一查就知道摟~~跑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STA323W IC輸入數位聲音信號波行嗎.
23腳波形
24腳波形

我看不懂波形图,很少用示波器。

只看到你贴出的23脚的总线电压偏低,应和24脚电压一样,
等于3V才对,查找原因应不难修复。

网友D:
是電容壞..
小電容沒幾顆..查一下就知道了
為避免重修.我一般約換十來顆
基板還要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電容壞..
小電容沒幾顆..查一下就知道了
為避免重修.我一般約換十來顆

仔細看10UF/16V有一點漏油 共11個 全換  還是一樣無聲

再測量IC第24腳3.3V 第23腳3.3V 變正常電壓   第31腳2.4V 第32腳2.1V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細看10UF/16V有一點漏油 共11個 全換  還是一樣無聲

再測量IC第24腳3.3V 第23腳3.3V 變正常電壓   第3 ...

電容漏油處要仔細清洗
旁邊的ic接腳也要清洗
再不行就是查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