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OZATEK 19吋液晶故障,請教零件哪有在賣 ? 謝謝

楼主(2014-08-16):
一台用了快10年的19吋液晶,日前無故故障。

畫面呈現反光,不知是哪裡故障,也不知該如何從哪檢測DIY維修,

請教各位專業大大,如果是面板故障,該到哪購買面板更換,是否划算呢 ?

謝謝。

故障圖

兩張背面條碼標籤

网友:
你的偏光膜似乎也不太正常耶

网友:
個人見解,也是偏光膜+1
送信號時,由側面慢慢看到正面,或是上面看到下面
要仔細看喔~有沒有看到很淡很淡的影像?
如果有就是偏光膜
如果沒有,也有可能是TON,AD板等其他部份也有問題

网友:
若是面板壞,你買台新的LED螢幕,絕對比"修"來的划算

除有3年保固外,現在多是有三種不同規格的接頭 D-sub,DVI,HDMI)

网友:
偏光膜壞了,要自己換也可以,首先要知道是幾度的偏光膜,換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別弄破了面板
如果不想自己換又或是覺得這樣成本太高,那只能換顆螢幕了

网友:
因該是面板掛了的可能性較高 修不划算
不然就到資源回收場找一台同尺寸的回來碰運氣
看看 屛線合不合 或許運氣好點還能撿到軟的  換換電容就解決了
存建議 僅供參考

网友:
如果是我 應該會丟回收了吧

网友:
偏光膜壞了+1維修費約1大張小朋友

网友:
開板大已經被禁止...應該沒下文了.說......